请教一下关于带导条刀具的问题

楼主(2015-12-20):
带导条的刀具在加工过程中,导条和加工表面接触么?还是在导条和已加工表面之间形成液膜?

网友:
百度文库上的FYI

楼主:
多谢热心回复,这次忘了上百度查一下了,再次感谢!

网友A:
当然接触啊,就是给长悬伸精密孔加工刀具起支撑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接触啊,就是给长悬伸精密孔加工刀具起支撑作用的。

回大侠,主要是想了解是否直接接触,如果是直接接触怎么保证已加工表面不被破坏。如果不直接接触,怎么起到支撑作用。看玩楼上社友的帖子明白了。

网友:
百度的这篇文章是比较靠谱的····里面的 好多我们都验证过的·····导条刀具最关键的还是两点,屑往哪儿排,冷却液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