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求助

楼主(2015-12-20):
3mm低碳钢板,宽度1000,在上面压1000×50的槽,就是压瓦楞板用的,一个槽一个槽的压,需要多少吨压力

网友:
楼主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机器,放弃这个工艺思维吧。

2万吨的压机,一般民用基本找不到。

网友A:
槽深是多少,内皮R角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深是多少,内皮R角是多少?

槽深50,上模50宽,下模槽口70,R角没要求,不要求多精确,只是做车厢上的瓦楞板用的

网友:
80T左右,R越小压力越大。

网友(2016-02-15):
可以用折弯机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