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磷青铜套热装后整体收缩,求指点方向

楼主(2015-12-20):
俺这两天做了热装铜套,过盈量0.15~0.18mm,钢套温度190°C~200°C ,操作时间18:30~19:30,木有精确记录时间点。

第一次,装好后自然冷却;隔天铜套松动。测内径收缩-0.45~0.50mm;外径收缩-0.25~0.30mm,高于过盈量所以就松动,轻敲就退出来。

第二次,先将铜套加温到220°C急速水冷,测内外径尺寸没明显变化;再次加热铜套到240°C后自然冷却,测内外径尺寸没明显变化。这次的过盈量有0.23mm~0.26mm,钢套温度270°C~280°C ,装好后快速冷却,先用小水滴淋,待温度降至150°C后入水冷却。测内径收缩-0.45~0.50mm;外径收缩-0.25~0.30mm,高于过盈量所以就松动,轻敲就退出来。

昨天网搜到现在还未找到沾边的信息,也往组织晶态方向搜了,同样还未有头绪。求指点方向

磷青铜铜套如附图,

网友A:
钢套尺寸?

网友(点评):
72.00mm

网友(点评):
外径呢?也就是说壁厚多少。

网友(点评):
壁厚 6.57~5.59 mm

网友(点评):
估计是过盈量太大,铜套被挤压的“永久”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套尺寸?
估计是过盈量太大,铜套被挤压的“永久”变形了。

这个解释不能满足现象,有另一款铜套Ø75XØ85X70,同样是大过盈0.18~0.20mm,操作次数更多(约有10次)也未发生过收缩,两批铜套都在07~08年铸造。

--- 乱马 1/2
这个解释不能满足现象,有另一款铜套 内径75X外径85X70,同样是大过盈0.18~0.20mm,操作次数更多(约有10次)也未发生过收缩,两批铜套都在07~08年铸造。
---

网友(点评):
不能一概而论,你钢套淬硬后,铜套变形更大。你一个“压入”装配,然后取出来,实际测量一下铜套, 就知道变形多少了,跟“热”没关系了。

网友(点评):
这两次的热装基本都是“放入”,没有以往”压“的情况。

网友(点评):
不知道长度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加热后体积增加1%左右

网友B:
铜套的槽形结构和通孔结构在承受外压时,应该有局部的应力集中现象。要么造成局部弹性失稳,要么局部有朔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的槽形结构和通孔结构在承受外压时,应该有局部的应力集中现象。要么造成局部弹性失稳,要么局部有朔性 ...

连续两天操作两次,得到的数据结果很接近。不同尺寸铜套采相同操作模式也未曾发生层主说的局部弹性失稳、变形。

这次是整体收缩而不是局部变形,从测量内外径尺寸的数据可以判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两天操作两次,得到的数据结果很接近。不同尺寸铜套采相同操作模式也未曾发生层主说的局部弹性失稳、 ...

不园度的前后变化测过没有?

网友(点评):
这是热装工艺,铜套只算是个胚料,有概略测过,但与变形后的内外径尺寸相比,问题点方向可以先往别处。

网友:
整体收缩是现象。

网友:
我记得不错的话,像这种铜套和轴瓦。考虑的都是周长和厚度,不是内外径。如你所说,内外同时收缩,说明加工的时候还是热的,应该要到恒温再进行加工

网友(点评):
这批铜套是在08年铸造,当时的尺寸到现在木有啥变化,微小变化则是先忽略。热装前有测过尺寸,在图纸尺寸公差内。层主说的与俺实际情况不吻合。

网友:
是不是用水激冷的时候,金属产生向内收缩力,而收缩力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比较缓慢,

网友:
镶进去以后,里面插个棍子怎么样。

楼主:
下午再网搜后大概有个方向,辅以前后尺寸变化与体积变化值来判断,俺会朝铸造缺陷方面去找问题。

尺寸变化:(非精密测量值,TESA 0.02mm附表卡尺测,仅供粗略判断用)
初始外径 72.15 ;收缩后外径 71.8  收缩比 0.485%
初始内径 59.0   ;收缩后内径 58.5  收缩比 0.847%

网友(点评):
如果体积变化,表明密度也变化,可以考虑铸造孔隙

网友:
个人猜测,

过盈量太大,热装温度不够,铜套热后塑性变形。这个热装过程,应该不是“咣当”一下进去的吧?这个过盈量,要损失钢套热处理性能了(如果有热处理)

网友(点评):
大概粗算一下,钢套要热到350度左右。得炉子热。

网友(点评):
基本就是“咣当”一下进去的,这次木有压机可用,有提高操作温度,是要损失热处理的效果。以往都控制在180°C左右以使钢件性能变化最低。

网友(点评):
大虾的估算与俺的操作温度偏差甚多。

网友(点评):
按0.1间隙热装,温度要比你的操作温度高。热装后短时内,钢套收缩,铜套受热膨胀。

网友(点评):
俺以前火焰淬火Cr12MoV也没用炉子照样干得。W6Mo5Cr4V2也试过,火焰区没遮蔽时的操作就达不到淬火温度。

网友(点评):
0.1间隙热装,温度130°C就够使,150°C就可以“咣当”一下进去的。

网友(点评):
大侠说笑了,150度连0.18的过盈量都不够放大的,更别说带间隙热装了。要准确校核塑性条件,算起来挺费事的,按薄壁筒好像也不准确。

网友(点评):
大虾可以将你的计算式发上来看看,就清楚问题点出在哪里。

网友(点评):
另外,过盈量咋从0.1又变成0.18来讨论,请对好过盈量再来讨论,不然肯定是鸡同鸭讲俺是0.15~0.18的过盈在操作,。溫度在首楼已经明确说明。

网友(点评):
大侠误读了吧。间隙指的是刚套加热后装配时的实际间隙。加热后刚套尺寸变动量是过盈量加上这个间隙

网友(点评):
热装,不光要考虑过盈量,还要有装配间隙

网友(点评):
就是要咣当一下进去,还要避免铜套先胀后缩这个过程中引起永久的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大虾木有实际操作过类似的工艺,因此所想的条件会与俺实际的条件相差到沟通困难。你认为有状况,俺实际操作没那个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大虾木有实际操作过类似的工艺,因此所想的条件会与俺实际的条件相差到沟通困难。你认为有状况,俺实际操作没那个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好吧,就当我胡说吧。但您何不试试冷热两重天呢?小尺寸的我自己操作过,大尺寸的都是边上看人家操作的。

网友(点评):
俺需要被指点方向是整体收缩,而非热装工艺。大虾若有相关信息时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LIAO大能否提供下钢套的尺寸数值,包括公差。
按照目前的数据看,如果钢套存在下偏差使得装配钢套的内径尺寸小于71.7。那么最终的铜套整体变形可能来自于磷青铜的蠕变性。
但按照帖子中的数据,过盈量只有0.23~0.26,因此以72.15计算最终变形后尺寸也不应小于71.9。因此,如果最终尺寸为71.8的话,这种收缩变化就应该是源于应变性之外的变形原因。加之磷青铜的热导能力较高,因此,可以考虑装配冷却中的部分蠕变+热应力变形。这点,可以通过针对高度方向上不同位置的内径测量进行比对。如果出现收颈显现,则可认定为热应力变形为成因之一。
查了下铜合金相图,目前基本排除相变可能。磷青铜的锡含量不高,不会在180度左右出现相变。固可以不考虑金相影响。
另,亦不认为属于铸造缺陷。因为尺寸变化量上看,铸造缺陷的影响不应超过过盈配合量上限。
个人观点。有待校验。

网友(点评):
200°~250° 是退火或回火温度,现在要出门没去详查。

网友:
  不是很懂,但您给的信息就是挤压变形;速冷情况间隙符合,自然冷却间隙偏大,如果不是挤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挤压变形只是几何轮廓变异,不会造成铜套整体收缩,甚至松脱

网友(点评):
挤压变形只是几何轮廓变异,不会造成铜套整体收缩,甚至松脱

网友(点评):
自己试算后,可以确定是体积不变的,长度59.0是缩短的。

网友(点评):
自己试算后,可以确定是体积不变的,长度59.0是缩短的。

网友:
楼主试试冷装工艺,买干冰就好了。

网友(点评):
以前试过到零下30°C,温差50°还不够使。

网友(点评):
干冰能到零下50度以上,刚确认。我们的尺寸比你的还要大,干冰冷装,没问题的。日本也是采用冷装,有专门的冰柜,没见过实物。之所以出现你这种情况,要双向考虑,就是装入过程中,铜套是动态变化的,先胀再缩。

网友(点评):
主要的因素还是塑性形变。要不试下在铜套里“含”一块冰,看看有没有差别。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铜套热后塑性变形。钢套加热温度再往上提,或者冷铜套

网友(点评):
俺以前是干冰加柴油操作的。从资料看到的数据是可以到零下40°C,再低的技术俺还未具备。

网友(点评):
有试过冷热二重天,时间比单热操作要短很多,之后就不采用冷热一起用的工艺。

网友:
我这一般冷装,液氮,过盈量20丝可以的

网友(点评):
木有条件使用液氮,因此没考虑这个工艺。

网友(点评):
@LIAOYAO 应该很方便的啊,一瓶液氮大概500块左右,卖电焊保护气体那应该就有。接根管子到简易的保温桶中就可以了。别笑我土,哈哈

网友(点评):
过盈量0.09-0.16,用液氮,发现轴套缩收也就0.05左右,后面就改成机械压装

楼主:
外出中,使用手机在回复,有重复或漏字的,请见谅。

网友:
大致看了一下,对描述还有点糊涂。
不过大致想想可能是如此:
1、在热装过程中,实际上发生铜套与钢套的接触。此时,钢套内孔冷却速度高于外径,孔径减小速度变慢;铜套表面被加热,发生膨胀。印象中铜的线膨胀系数应当大于钢,这样会引起铜的被过度的压缩(比理论的要大)。
2、然后继续冷却,钢的内孔由于冷却速度较快,实际上杨氏模量是与温度有关系的,屈服应力也与温度有关系。因此,钢内孔最终是减小不到理论值的。铜的外径收缩又要小于理论值(高温被压缩),因此,会出现过盈量比理论要小的情况。
3、铜套的内径变化,铜套的壁厚并不是远远大于内孔尺寸,不可以被认为是厚壁件,内外径的受力是相互影响对方的变形的。上述不正常的影响也会对内径产生不正常的影响。只是程度的大小。
4、另外,铸件如果有缩孔,又为过盈量减小起到了促进作用。
所以,个人认为,此铸件应当从以下几部分考虑:
1、不同材料、不同温度的线膨胀系数的影响
2、温度非均匀变化与均匀变化的温度场之间的计算差异
3、圆筒件在变化的分均匀温度场的动态作用下的受力过程分析
4、铸件缩孔的影响
5、此领域应当属于精密机械中机械热变形理论在装配中的作用
6、根据理上分析,建议冷装,理论上会好一些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如有偏差,还请慢砸

网友(点评):
请教个问题。以高温钢套接触铜套外表面开始,钢铜之间开始热传导。出现大侠说的铜膨胀,高温下过盈。不过,此时由于传导存在温差,铜外径不既不会一致变化,亦不会扩径直大过盈状态。

网友(点评):
而随后的冷却中,以图中的零件尺寸看,冷却很可能是全向的。那么,原则上铜的收缩速度很可能跟铁相近。那么如何理解这一过程中大侠所说的铜套被过度压缩?

网友(点评):
具体计算我不记得了,还是13年之前帮别人搞的。你可以参照《机械热变形理论及其应用》一书。看一下非均匀温度场的影响部分。初始阶段,铜受热膨胀,同样温度变化下,速度应当高于钢,此时铜套的外径是增大的。

网友(点评):
因而受到过度的压缩。因为原来计算的时候,应当是没有考虑铜的膨胀。界面热阻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对于宏观的导热学来说,和接触面的质量、接触材料各自的速度、声速有关。所以同收到的非均匀温度场的作用...

网友(点评):
还是比较大的,界面热阻不占有主要作用,铜套的厚度从传热角度考虑是不可忽略的,因此,需要考虑复杂的计算方式。可以看看这本书,国防工业出版社。影响的参数很多,书中没有提到界面传热的影响,这个可以在一本...

网友(点评):
英国人编的书,叫波动与声学里面有。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大侠客气了,互相探讨

网友(点评):
数年前有个例子也是这批铜套,操作手法都类似,只是钢套加热温度约在180°C热压装。木有松脱也做就去加工内孔一切正常。在年度检查时发现是间隙大了,是整体内孔都接近平均式变大,此铜套为曲滑机构滑块端的套。

网友(点评):
工况是往复式摆动,木有理由内孔全周都相当均与的变大,当时不能解释这种现象。换用同尺寸的黄铜套后就一直没返修到现在。 所以不能同时可以解释这批铜套出现过的现象之论俺都持保留态度。

网友(点评):
回:LIAOYAO :有的铜会出现退火硬化的现象,造成未彻底释放形变预应力。是否与此相关,我也没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还请大侠自己考虑。

网友C:
干过轴承(内径大概300左右,记不清了)热套到轴上,轴承放入热柴油池内加热到120度左右,轴承内孔超大0.15左右,套到轴上,自然泠却

    铜有一个特点:即加工硬化,
    铜和钢进行淬火处理其结果不同,铜会变软-应该叫退火处理或叫软化处理。请测下前后硬度变化
    黄铜冷加工产生残余应力,会导致应力腐蚀,产生季节性碎裂现象。低温退火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残余应力,因此低温退火温度应尽量低,以避免材料的软化。对于锡磷和锌白铜低温退火还可显著提高硬度。

不清楚钢套套到铜套外还是铜套套到钢套外?是钢套套到铜套外吧,

计算下钢套的加热温度,尽可能低点
190°C~200°C对铜来说是退火温度
铜线膨胀系数18(x0.000001/°C)=0.000018mm/°C
<有三种(线面体)的膨胀系数,此系数可能选错了>
△=0.000018*200*72=0.26mm
先箅外径体积变化,再反算出直径变化,请你自已核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3IhF7U4WvlDrdLkAU_sIRSn8aYqF263XB-NLUoWSbOzKY3CNJxKwnFHjGLC9JWmCmMn0s8wy1chf7jMdbtrVz_hk9KRmwN4pAbOzw6j7-Xe

http://www.doc88.com/p-5894409536368.html

供参考
受热,铜材料变软,零件外径尺寸理应变大,但受钢套内径限制,产生塑性变形零件外径尺寸是铜套的内径尺寸,泠却后零件外径尺寸回缩,即过盈量减小.
建议铜套冷缩(硬度反而提高)
或钢套的加热温度尽可能低点

网友(点评):
准确校核塑性条件不太容易,温度场的影响,一直在变化。所以经验上,热装,都留一定间隙,不至于铜套胀的不可收拾。大侠说得对,降低钢套的加热温度,同时冷铜套,这样铜套抵抗塑性变形能力有提高

网友(点评):
比较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过轴承(内径大概300左右,记不清了)热套到轴上,轴承放入热柴油池内加热到120度左右,轴承内孔超大0.15左右, ...

楼主说了,钢套加热到190度到200度。很显然是钢套在外,铜套在内。
象这种双金属滑动轴承,如果铜层设计得薄,那选择离心浇注是妥当的。
壁厚的选择冷装是妥当的。
楼主纠结其实是在那个壁厚的热装就没事,主要是这个。
正是基于这个现象,来解释这个结果,俺是这么理解的:
先做等温,常温的钢套,铜套,到等温条件下,比如140度。那钢套的内径是多少?铜套外径是多少?
此时,强行“压”入,铜套会如何变形?此时,壁厚会有什么影响?
钢和铜的热膨胀系数,就算是合金的影响,也得差超过20%。

网友(点评):
还有个因素,如frail大侠说的,温度升高影响铜套的杨氏模量,铜套在那个温度下抵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冷装是首选。非要热装,我建议过盈在0.08~0.12。

网友(点评):
系数差30%起,还是考虑合金影响的。大侠,无论怎么压,如何解释长度上的收缩呢?实践证明,在直径收缩的同时,长度亦收缩。单纯讨论过盈压力变形无法解释这个。

网友(点评):
楼下。这个薄壁筒,我手上的资料,假如不考虑两头端部,整个长度内近似按远离两端截圆环,按二向应力,第三强度理论。另外,楼主没提长度方向吧,说的是内外径整体收缩

网友(点评):
回 螺旋线 老师,在08年时俺还不懂采用离心浇注,因此委外制作两批铜套都是翻砂铸造。

网友(点评):
我记得好像一个是12,一个是17,单位就不写了.不知道记错了没有。还有,不同温度下的线膨胀系数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回Frazil。钢从6到16都有。不过16的情况较少。LIAO大用的材料询问后大约是11.5

网友(点评):
另外,热胀系数,一般会给定一个温度范围的均值。单纯讨论某一点值没有意义。俺有全套的元素热胀表。

网友(点评):
螺旋线大侠。俺按常温条件下算下来,应力就接近磷锡青铜砂铸的屈服强度了,粗算有120多了,接近130的临界值。不带间隙热装,按那个加热温度,定是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过盈量取的极有挑战性

网友(点评):
回zerowing :热胀系数是一个温度变量值,如果有的话,请问能否发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1铜套先半精加工,去应力退火,再精加工至尺寸
2从铜套的零件尺寸来看,属薄壁小型零件,钢套内孔大于铜套外径有0.05间隙就能套入,
    不知楼主何故要把钢套加热到200度,计算过吗?????????

楼主试过铜套单独加热冷却没发现尺寸变化,为什么热套钢套后铜套会尺寸变小?热套钢套时铜套瞬间被加热,所以-----不再累述
装过热套钢套+铜滑动轴承,没出现松动现象,还是装配工艺出了问题吧?

建议降低钢套的加热温度
再搞下试验.快速浸入40度左右的柴油中冷却

楼主:
这是另外一款铜套,材质:铸造磷青铜;铸造年份:2008;
从08年至今陆续已操作10次,换过之铜套零件尚未有返修。
采用同样的过盈热装法。

附记:当时对这铜套的制作工艺就一个字“不清楚”,当时是不懂去选用离心铸造法制作。

楼主:
这是钢套图,内孔加工不到位,实际数据是71.90~71.92
因不影响使用,可以由铜套半成品胚料调整外径后能满足功能,也就允收使用。

网友(点评):
按此图,我估计过盈量还要减小。有个网友给出0.05下限,貌似不错。

网友(点评):
0.05就直接压入即可,啥也不用费心。那个网友又没告知当失油出现局部胶着时铜套会跑外圈。

网友(点评):
大侠,你铜的热传导系数,远远大于钢、空气、水。当钢冷却收缩时,铜也许还在膨胀。两者之差可以说50%到100%。端面收缩也许铜套一端在工作台上,一端在空气里。与铜套外径的条件不一样。

网友(点评):
另外,过盈配合,与表面轮廓度,粗糙度有关系。而且非常重要!坛友好像有说过,用砂纸打打“毛”,那是自欺欺人的。

网友(点评):
当失油出现局部胶合? 10KW的电机,失油时,烧掉也见过。这应该不是你设计的初衷。失油、失冷却的铜套急剧膨胀“咬死”主轴的,到处都是。

网友(点评):
话说,你俩说得是一回事?一个说大轴压局部胶合超过过盈矩。一个高谈轴温升导致铜套胀紧。有意思?一个是以扭矩见长的连杆头,一个是低扭矩的高速主轴,俩工况能往一起扯?

网友(点评):
谈铜套膨胀,先搞清热源,再扯热梯度影响。另外,铜的热导大,但是热容并不比钢低多少。就钢套这种定热量传导系统,等你铜套胀起来,早不是那200+的温度了。

楼主:
俺让兄弟帮俺测了铜套收缩后的长度,从原始的59.00mm缩短为58.86mm。

钢套内径 71.90~71.93 ;操作俩次后数据没明显变化。
铜套尺寸 59.0x72.08x59.0,
变形后, 71.8x58.7x58.86。

按照体积去验算,变形前后木有明显差异。因使用的量具为0.02附表卡尺,因此俺所提供之数值会有一定范围的误差存在,这误差还不至于影响到本帖的问题方向。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做一个轮廓尺寸相同,不带沟槽,不带两通孔的铜套再试试,看看会不会出现类似所说的整体收缩现象。

网友(点评):
上面有说过,有类似产品,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同一尺寸的黄铜套就无此收缩现象,22#的磷青铜套也未见有如此收缩。

网友(点评):
带不带沟槽和通孔?能否确认一下?

网友:
到底是“整体收缩”还是“整体折皱”?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是整体收缩,即使0.02卡尺精确度不足,从偏光目测也容易判别“整体折皱”出现与否。

网友(点评):
微量的小波数折皱可能不那么容易目测出来。

网友(点评):
体积变小了。不是测量误差就是折皱,尤其是是中间槽。

网友:
  哈哈,这是冲床曲轴连杆套;YAO帥自己委外加工,不是厂家配件。

网友(点评):
委外加工有其必要性,很多冲床配件都是自己画图找外协加工,有做过离合器里的底座,铸造后再机加。也曾将原厂的离刹器整个换成不同厂牌不同型号,换换更好用。

网友D:
铜套现在还用铸造吗,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都这么多天了呀

网友(点评):
你啥都会做,咋就不说说这是为啥子

网友(点评):
你的套又是咋搞出来?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828&extra=&page=2 你自个提的问题咋到现在还回复不了,都个把月了呀!

网友:
没看懂,钢套是干啥用的?

网友(点评):
钢套是要配钢门

网友:
72尺寸过盈量0.15~0.18mm,相似x7配合,胆够大的
现在按以前的方法处理不能用,那肯定是换人换脑筋了,

干过连杆上装铜套,
铜套72过盈量p7够了,外径头部车导向锥度,压入,铰内孔或上机床镗内孔至尺寸

网友(点评):
又不是实心圆柱,何来胆大之说。挤挤后内孔肯定会缩小,这是众所周知的吧。

网友(点评):
有本事把过盈量放大到0.4试试,看是否还会掉下来??????

网友(点评):
没人挡你去显本事呀!你可以去试试,大伙都会拭目以待。

楼主:
查找了几个约略相关的材料
基于有限元的连杆衬套过盈分析求解 http://wenku.baidu.com/view/2a0b1640a8956bec0975e3f1.html
过盈联接的有限元分析 http://wenku.baidu.com/view/693e191ca300a6c30c229f53.html
过盈配合应力的接触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http://wenku.baidu.com/view/b9d3f6c10c22590102029dd0.html
过盈配合件装配力的估算  http://wenku.baidu.com/view/3887610102020740be1e9ba0.html
过盈配合应力的接触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http://wenku.baidu.com/view/b9d3f6c10c22590102029dd0.html

过盈配合件是依靠相配件装配以后的过盈量达到紧固联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7df5ddd284254b35eefd34fb.html?re=view

过盈配合压入力计算  http://wenku.baidu.com/view/77d28e32ee06eff9aef8071c.html?re=view
过盈配合的应力计算  http://wenku.baidu.com/view/d188c8d428ea81c758f57808.html

机械设计手册 第5版 第2卷 2 圆柱面过盈连接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铜套现在还用铸造吗,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都这么多天了呀

我们的成品最终是旋压出来的,因为公差太小,一次毛坯是外圆83和89的内孔56

网友(点评):
旋压成形铜套有其优点,需有相应设备。俺是偶尔修一次,不具备设置旋压设备这种条件,若要这样工艺也只能找外购半成品铜套回来库存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成品最终是旋压出来的,因为公差太小,一次毛坯是外圆83和89的内孔56

我们是全套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