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管子公称尺寸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5-12-20):
附图为在机械设计手册中,上图为手册中当页标题,下图为当页一附表(表17-8-2),
请教表17-8-2中第3行(有铅笔印那行),是说DN为5mm、6mm和1/8in的钢管的外径都是10mm,流量都是6.3L/min吗?

网友A:
那一款的机械设计手册,没见到这情况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款的机械设计手册,没见到这情况啊,呵呵

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4版,第4卷,第17篇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个细心人,呵呵

网友B:
推荐参考 GB/T 1047-2005 。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参考 GB/T 1047-2005 。

从该国标里看不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该国标里看不出什么

1/8 in 可能是编辑或印刷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 in 可能是编辑或印刷错误。

暂且这么认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