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形拉伸网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12-20):
请问一下,像图中的这两菱形网大致是怎么做出来的,成型原理是什么?。图1里面的网孔交点处的材料分成两层,是不是靠上下模具把一张薄板给剪切成两层了?

网友A:
应该是切割成错位的虚线 ,然后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切割成错位的虚线 ,然后拉伸。

嗯,直接切割成错位的虚线然后拉伸应该是得到第二种平面的网吧?像第一种有立体感的网你有什么看法?

网友(点评):
第二种是平面拉伸,第一种可能是纵向拉伸。

网友B:
记得看过一视频
切这个网子
速度快呀
可能是在youtube看的

网友C:
图1是薄板冲裁,拉伸,下模固定不动,上模间隔移动。图2是图1压平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1是薄板冲裁,拉伸,下模固定不动,上模间隔移动。图2是图1压平后的结果

两个网孔交叉点的那个台阶是靠两个模具把板材在厚度方向上剪切错位后形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看过一视频
切这个网子
速度快呀

额,我在网上看到过生产金属网的视频,不过看不清网的具体结构,不知道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拉伸式的,因为还有一种网完全是靠冲网眼一个个冲出来的。

网友:
上模先向下冲裁钢板并拉伸,然后上模复位并右移然后向下冲裁钢板并拉伸,如此循环往复

网友:
另外一种是冲的圆孔,就是冲孔网,靠很多冲头循环的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