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油缸的固定连接方式问题

楼主(2015-12-20):
最近遇到一个双油缸固定连接方式的问题。向在这里讨论一下。
结构大致如下图所示。

问题是图中的两个问号之处。
1。油缸的固定方式
油缸的固定方式一般主要有三种:端盖固定,尾部固定,中间旋转固定。
各有各的用途。在这里用哪种方式会更合适一些。
2。活塞杆的连接方式。
活塞杆与推动部的连接方式,我所了解的有三种:螺纹连接,卡槽连接,转轴连接。
也是各有各de优缺点,在这里用哪种方式会更合适一些。

单纯看上面的图,感觉各种方式区别不大。
但是问题是,第一负载较大达到几吨,第二负责有可能是偏心,
这时候偏心磨损就很厉害,所以要斟酌固定方式以及连接方式。

简单来说,如果油缸用尾端固定,同时活塞杆用螺纹连接,那么,
油缸的同步动作一般不容易实现,另外有偏心负荷时受力不均,
都容易导致导套测向严重磨损。导致油缸活塞杆径向受力导致漏油。
不知这类问题大家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如有参与,将为感谢。

以上。

网友A:
上压式,多油缸系统,一般采用头部法兰式,就是缸筒头部的法兰坐在机架上,大油缸用多瓣球垫支撑,小缸就是平法兰支撑就可以,

一般不采用活塞类型而用柱塞缸加长导套类型,柱塞头部为弧形,顶在推杆上,回退为单独油缸下拉,

推杆导套架为机架体,油缸距离近并且载荷偏载小的,用铜套,当距离大了以后,油缸应该推在同步横梁上,横梁上升靠同步齿条/齿轮,

行业定式基本如此,没有多的演变类型,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迅速回复,请允许我学习消化一下。

网友B:
活塞杆球垫,油缸中间耳轴

网友:
楼主你好:
      私以为正如楼主所顾虑的,如果要解决油缸同步问题需增加自动控制设计,会导致成本上升;
      建请楼主考虑可否将两气缸简化为一个,利用杠杆原理实现升降。
      惠请考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压式,多油缸系统,一般采用头部法兰式,就是缸筒头部的法兰坐在机架上,大油缸用多瓣球垫支撑,小缸就是 ...

谢谢998大侠回复。从您的回复里我了解到了柱塞缸这个元件。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杆球垫,油缸中间耳轴

谢谢回复。我们现在的油缸固定方式正是您说的油缸中间耳轴,不过活塞杆顶端用的是螺纹,我也觉得螺纹不靠谱,弧形端面好一些。

后来我的考虑是,耳轴的目的是在油缸摆动时可以对应,但是从图中来看,上面有导套的位置限制,所以油缸摆动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耳轴到底好不好,我也在犹豫。998大侠说的端盖法兰固定,或许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私以为正如楼主所顾虑的,如果要解决油缸同步问题需增加自动控制设计,会导致成本上升; ...

谢谢您的回复。主要是因为有两个负载需要同时上升,所以用单油缸加杠杆暂时不是很合适。但是在我们的某些机型上,确实也有采用您说的这种做法。

另外,虽然说是同时上升,但实际要求精度不高,所以不会用自动化控制。只希望延长结构的使用寿命。

网友:
好高端,顶起

网友(点评):
基本常识,说高端是讲笑话了。

网友D:
冒昧的问一下,子子大侠从事的是哪个行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压式,多油缸系统,一般采用头部法兰式,就是缸筒头部的法兰坐在机架上,大油缸用多瓣球垫支撑,小缸就是 ...

前辈,这种“行业定式”的结构设计书上会有系统记录吗?还是说都要自己去玩一个行业,玩熟了才能知道呢?谢谢。

网友(点评):
你实际设计过这些东西就明白,大家都必须这么玩的,你看一下我发过的‘1600吨’,那是6个380的油缸,

网友:
油缸底端用CA配CB安装,油缸杆端用Y接头,I接头相配安装。是不是会好点呢。

网友(点评):
有导柱导套在哪里,用CA配CB就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E:
998大侠所说规范当然没有错。
不过楼主的情况负荷有限。“第一负载较大达到几吨”,对于液压来说简直是不必一提。
用柱塞缸,在轻负荷情况下没有必要。液压缸使用,有工作行程就有返回行程。楼主工况负载有限,上部结构重量应该也有限,用了柱塞缸后,回程如何处理?靠结构自重必然很慢,不会适合工作需要,那就要另加一套回程装置了。
凡气缸和液压缸,只要是双缸和多缸同时工作,就必定有个同步问题,我曾经单独发帖说过这个事。
就楼主的示意图,油缸的安装和活塞杆的连接,只要方便,没多大讲究。但油缸用中间耳环毫无用处,解决不了偏载出现问题的。
加一个简单的同步装置就万事大吉了。
我那个帖子是"气缸同步实例、液压缸同步实例",其链接为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256

网友(点评):
彭老这个帖子拜读过,上次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收获挺多。正想给楼主推荐呢。

网友(点评):
说的全面,

网友:
大侠是因为要保证两缸同步动作而考虑连接的话,个人认为这几种连接影响不大,关键是这些零件的加工质量以及装配水平。。。。另外在前面的这些因素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同步还可以从液压系统上做文章,比如液压回路上加装同步阀等。。。。。

网友(点评):
除非是同步器,其它各种以节流为手段的同步阀解决有偏载的同步效果有限,基本没有用。

网友F:
上面横杆上两个圆圈是铰链吗

网友:
推荐LZ看看彭老师的帖子

网友:
个人建议:用一条缸,算负载重心,把油缸布置在重心位置加二个或三个导向套。非要两个缸的话按彭老师的建议加强制同步,至于固定和连接方式,个人觉得这种负载情况下用头部固定,鱼眼连接的方式比较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认真回复,带来了很多的信息。
补充说一下,重新考虑了一下,我们的要求是,“最终上升至顶端的时候”保持水平。
“上升过程中”的同步不是很严格要求,也就是“最终顶上去就可以”。
这一点在前面没有说清楚,表示抱歉。

该结构里有一个问题是,活塞杆上升速度略有差别的时候,
导套的限制,和横杆的铰链连接限制,使活塞杆容易变倾斜而产生刮擦。
如下图所示,表示的是夸张一点的样子。

为了减少这种危害,我想了上面这两种连接形式。
一段为铰链,另一端为活接留有活动余地,
这样,最终上升至顶端的时候,横杆仍能够保持水平。
下拉的时候右边方案用一个销拉下来。
不知道这样的结构有没有什么能被考虑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8大侠所说规范当然没有错。
不过楼主的情况负荷有限。“第一负载较大达到几吨”,对于液压来说简直是不必 ...

谢谢前辈的详细回复。
我也记得您的那个帖子。
1。后来我们考虑了一下我们的需求,运动过程中的同步不是很要求,所以暂时不考虑齿条结构。
2。另外您说的柱塞缸的弱点,我也觉得有道理。向下拉是个麻烦事,所以还继续用油缸。
3。油缸的中间耳环,感觉确实没啥用,不知道最初的设计者是怎样的思路,
估计也是为了对应倾斜而考虑的,但是由于有导套的限制,耳环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对加工精度有多余的要求。
用尾部端盖的法兰连接应该足够,用螺栓的大孔来调整中心,
装配油缸的时候上下动作几次自动找正,然后拧紧应该就可以了。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谨祝商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冒昧的问一下,子子大侠从事的是哪个行业呢?

压力机设计制造维修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横杆上两个圆圈是铰链吗

是的。并且是带有铜套的铰链。

网友:
没啥,啤酒设备卸垛机,国内国外的设备多这样,双气缸,尾部耳座

网友:
看明白了,基本上都解决了,就是有点想不通,为什么要用头部法兰,采用底部固定不是更好吗?受力会比较好的转移到底座上,而且法兰时间长了难免会变形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并且是带有铜套的铰链。

你施加的载荷不会引起上杆偏转吗,上杆偏转后,两导向套的距离跟杆上铰链的距离不同,会不会引起导套的内侧受力,从而导致油缸漏油,导套磨损.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机设计制造维修相关。

哦,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998大侠所说规范当然没有错。
不过楼主的情况负荷有限。“第一负载较大达到几吨”,对于液压来说简直是不必 ...

一个分流集流阀,
其余皆不须细察。

网友(点评):
分流集流阀用的是节流,对于偏载基本没用。不然,也不会有分流器出现了。

网友(点评):
“分流集流阀的同步是速度同步,即当两油缸或多个油缸分别承受不同的负载时,分流集流阀通过内部的压力和流量敏感部件自动调节,使油缸运动保持同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施加的载荷不会引起上杆偏转吗,上杆偏转后,两导向套的距离跟杆上铰链的距离不同,会不会引起导套的内侧受 ...

是的,您说得有道理。18楼我画了个图就是推测是这个意思。

网友:
跟大侠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998大侠所说规范当然没有错。
不过楼主的情况负荷有限。“第一负载较大达到几吨”,对于液压来说简直是不必 ...

彭老师请教个基础问题:在负载决定压力,流量不同引起不同步的前提下。对此题而言,如果溢流阀控制主油路,两个缸里的油压是一样的么?在一个就是,这种偏载结构的不同步程度是不是一定比均载结构大?能大多少有计算公式么,谢谢!

网友:
可以在油缸给油管上增加压力均衡装置,达到双杠行程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