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周围能留空隙吗?

楼主(2015-12-20):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有两根竖直的而且互相挨着的光轴,每个套着一个塑料直线轴承。
塑料直线轴承是IGUS的最好了,但是我为了省钱,用的是一个国产货,大致是下面这个样。内径20,外径32,高42.

现在问题来了:光轴的上下两端通过钢板连在一起。钢板是激光切割的,本身有单边20丝的误差。而两个直线轴承则装在同一个(注意是同一个)车床加工的轴承座里面。显然可能有过配合,即光轴到光轴的中心距和轴承到轴承的中心距不可能相同,可能会运动不畅。
因为这个东西成本要求很高,而且空间也小,没法用别的高端的办法了。所以现在想的办法是把轴承座里面做得大一点,半径增加半mm,如下图:

灰色是光轴,黄色是轴承,黑色是铝质轴承座,红色是空隙,让轴承能有个调整的空间。
可是别的问题又来了:光轴会有一定的倾侧力矩(蓝色箭头),而这个塑料轴承看上去也挺单薄,周围再有空隙的话,会不会损坏呢?

网友A:
钢板是如何固定的?

网友B:
当然不妥当,你这样就完全没有刚性了。
钢板和光轴的连接,可以动点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妥当,你这样就完全没有刚性了。
钢板和光轴的连接,可以动点手脚。

你说得对。我现在改成这样的了,不知可否:
绿色是光轴两端的钢板,钢板上打孔,用螺丝拧住光轴。取消轴承周围的空隙。钢板上的孔稍微大一些,周围留一些空隙(红色),装配的时候调准位置,再用螺丝拧紧光轴,防止位移。
就是不知道长期使用后螺丝会不会松脱、移位。而且为了将来维护,还不能把光轴焊死在钢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是如何固定的?

在钢板上打孔,螺丝穿过孔拧到光轴里。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运动工况的,是高速低载还是低速高载的。IGUS的塑料滑动轴承接触过,运动精度不高,低速低载的场合还可以尝试下。若速度一提高,噪音就出现了并且伴随着震动,请慎重使用!

网友C:
我这边一般加工精度不高,都是做好了再移动直线轴承进行调节,让两个光杆相对平行,你这个好像也差不多,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我现在改成这样的了,不知可否:
绿色是光轴两端的钢板,钢板上打孔,用螺丝拧住光轴。取消轴 ...

如果工况不佳,而且此连接十分关键,你可以调整好、螺纹固定好后配打两个销子,这样就不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工况不佳,而且此连接十分关键,你可以调整好、螺纹固定好后配打两个销子,这样就不会松了。

打定位销是不错。但是我的钢板起码有5mm厚,不知打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一般加工精度不高,都是做好了再移动直线轴承进行调节,让两个光杆相对平行,你这个好像也差不多,我 ...

你的轴承确定好了之后,再怎么固定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定位销是不错。但是我的钢板起码有5mm厚,不知打得动吗?

又不是50mm, 况且普通钢板表面也不硬的,放心打就是了。实在不放心,去车间了解一下。

网友:
在可调节的那个端孔上再加一个座子与钢板螺栓连接,装配调试好后绞孔上定位销。

网友:
应该不能

网友:
这个简单吧,只要把钢板的其中一个孔做大些就可以了

网友:
也算长长见识啦来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