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器滤网的的有效截面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2-20):
如题,请教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有效开孔率,一块网板,他开孔率达到的百分比

楼主:
明白了,孔板对应的是开孔率,编织网对应的是有效截面率。多谢了

引用 网友A:
有效开孔率,一块网板,他开孔率达到的百分比

那有效截面率岂不是和开孔率一个概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