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好了真空吸盘,真空发生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5-12-21):
真空吸盘确认好了,真空发生器如何选型呢,真空流量如何匹配吸盘,有计算公式吗?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
看是密封系统还是泄露系统。
密封系统:吸盘有容积,管路有容积,按照真空形成时间反推真空发生器流量即可;
泄漏系统:测算或预估泄露量,加上吸盘、管路容积,按照真空形成时间反推真空发生器流量即可。

网友:
吸盘腔体体积/真空流量=反应时间
不过不同真空度下的真空流量不同,供气压力也很难稳定,一般都是以实际测试为准
一般来说
大吸盘配大发生器,怕吸盘失效的一带一,不怕失效或者带阀的吸盘可以一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