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话,上图,看这部分怎么加工,昨天讨论了很长时间

楼主(2015-12-21):
这就是要加工的图,60°和120°的位置怎么去加工,我们现在是60°的用锪钻,120°车出来的。我感觉太麻烦,再说了大神设计的时候肯定考虑怎么加工了。
我想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方法一步到位吗?

网友:
定制钻头一次性不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人家是用的什么设备加工的什么材料,产量如何。不是随便哪个阶梯的都定制钻头的。十多件的东西也定制钻头?

网友(点评):
定制钻头就一定去钻头厂家吗?就一定得去花大价钱吗?你认为他的工件时随便的阶梯吗?一件也可以在产前计划中定制钻头,10件怎么不可以?你怎么知道他就是10件?

网友:
  深度自由公差,定型钻

网友:
输入轴么?B中心钻可行不?

网友A:
   这个不是标准的中心孔吗?GB/T 145的,至于如何加工,由于不是大神,所以还真没考虑过。静待大神降临

网友B:
虽然我也没见过,但是认为搞加工的连个轴中心孔都不会加工是不是太奇葩了。
中心钻听过没,AB型顶尖孔听过没?

网友C:
标准的带护锥的B型中心孔,有标准准中心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没见过,但是认为搞加工的连个轴中心孔都不会加工是不是太奇葩了。
中心钻听过没,AB型顶尖孔听过 ...

对,是中心孔,我找了B型中心钻,但是尺寸 能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标准的中心孔吗?GB/T 145的,至于如何加工,由于不是大神,所以还真没考虑过。静待大神降临

B型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没见过,但是认为搞加工的连个轴中心孔都不会加工是不是太奇葩了。
中心钻听过没,AB型顶尖孔听过 ...

网友(点评):
cast说得对,,,,,你们都看仔细咯。有那么大的中心钻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带护锥的B型中心孔,有标准准中心钻。

赞同。

网友D:
人家设计是留给后段磨工序保证跳动用的。很合理的结构。制造厂家这个基础的结构居然不知道这么玩。我真的真的为中国机械制造里的一部分人感到悲哀。同时也感到佩服,就这样也能接到单。我也是从事制造的。真有点脸红。难怪998等设计大侠们看不起制造工厂,因为他们对制造的理解都比我们懂,我们还能好好吃这饭?
我说话很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设计是留给后段磨工序保证跳动用的。很合理的结构。制造厂家这个基础的结构居然不知道这么玩。我真的真 ...

大神说的好,无疑给我们小企业打了针强针剂,我们还要努力小企业,刚起步,很多东西得请教大神, 我查了下B型中心孔,和C型中心孔,但是不知道选那个,请大神指教!

网友(点评):
不是非要用标准的中心钻。用非标钻头。一楼的弟兄提的。标准的套不上不能与没招。更何况现有标注与非标其实价格差不多

网友E:
最好问问设计,应该就是个普通的轴端固定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只是作为一个外行,看到120和60度能确定是中心孔,也确定中心钻是有专门做这种60度锥孔,和120过度孔的,就是B型中心孔。但是大小您作为加工方应该确认库房有没有这样的B型中心钻,或者和你的刀具供应商询问,当然也不排除设计的时候就没按标准的搞,那你应该和设计方沟通更改中心孔的尺寸形式,或者其他的加工方式。中心孔是你的工艺基准,加工也不是就一种方法,中心孔的精度是和你零件的精度相关的,不管你车的还是钻的,是用来保证零件加工和检查的。你要是有其他的方法保证零件精度,要不要中心孔都无所谓啊。不要舍本逐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只是作为一个外行,看到120和60度能确定是中心孔,也确定中心钻是有专门做这种60度锥孔,和120过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设计是留给后段磨工序保证跳动用的。很合理的结构。制造厂家这个基础的结构居然不知道这么玩。我真的真 ...

飞刀哥,你的解决方案可以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问问设计,应该就是个普通的轴端固定用的

小企业

网友F:
建议楼主把东西说齐全,图纸、工序等等。你是按中心孔加工了,中心孔什么用怎么用清楚不?
既然不知道中心孔,可能后续加工的时候根本没用到中心孔,同轴度能不能保证有疑问;
另外提醒看清楚60°斜面的光洁度要求,最好用之前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把东西说齐全,图纸、工序等等。你是按中心孔加工了,中心孔什么用怎么用清楚不?
既然不知道中心 ...

您好,
我这产品这个B型中心孔,后边的工序还是要用的,用顶尖顶着,再去磨轴颈。
现在问题是:1.车间以前的老工人都是用锪钻锪出60°,然后去车出120°。
                     2.我想知道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我开始想用B型中心钻,但是尺寸和B型中心孔的规格是不对应的。

网友(点评):
这种要求保留中心孔的建议先光外圆片端面保证总长后做中心孔,跟工人交待清楚,加工的时候保护好60°锥面,估计后续工件做好厂家还要用锥面

网友:
这不是中心钻加工出来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这产品这个B型中心孔,后边的工序还是要用的,用顶尖顶着,再去磨轴颈。
现在问题是:1.车间以 ...

建议你对照一下中心站国标要求,上面尺寸都有,如果设计的时候没按国标来,你肯定买不到标准中心钻;你可以跟设计方沟通下,用中心钻加工,有些尺寸可能保证不住,但是60°锥面肯定没问题,设计方应该不会有问题。如果设计不同意就自己加工,麻烦些,钻钻车车反正没法一步成,但是能满足客户要求,不能满足的也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
建议你中心钻加工好后先金刚石顶尖研下60°锥面,再双顶光外圆,保证同轴再走下步工序,不然后面发现外圆跟中心不同轴就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对照一下中心站国标要求,上面尺寸都有,如果设计的时候没按国标来,你肯定买不到标准中心钻;你可 ...

师傅说的对

网友(点评):
啥师傅啊,跟论坛里面高人比起来咱真是只懂皮毛

网友:
C型中心孔,有标准中心钻,如果是单件或少量几件就费点事。

网友:
用成型刀

网友G:
做个台阶钻一次性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个台阶钻一次性搞定

台阶钻?
自己搞的?

网友H:
请问一下做出这样的形状在功能或者结构上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做出这样的形状在功能或者结构上有什么好处吗?

带螺纹的用处是零件不使用的时候悬挂起来,不容易变形,前端的作用是为了保护顶尖孔不碰伤。

网友:
有管有益无益,我也没有试过,单纯就事论事来说,60度的钻有,能不能再磨成120度的? 这样最起码120度的用钻要比用车省时间啊。可行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带螺纹的用处是零件不使用的时候悬挂起来,不容易变形,前端的作用是为了保护顶尖孔不碰伤。

谢谢回答,还想追问一下:
这样的螺纹是螺钉固定直接拿零件往螺钉上拧吗?开角(60°和120°)为了保护尖孔吗(沉头不能保护吗)?

网友:
定制成型钻头!效率高,尺寸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回答,还想追问一下:
这样的螺纹是螺钉固定直接拿零件往螺钉上拧吗?开角(60°和120°)为了保护尖 ...

主要是便于下道工序加工

网友:
为啥不用数控车呢?这么大的孔直接用中心钻不太好干吧,我以前干过这个,十几年前数控车还是少有,普车上车的,太累人,一天能出150件中心孔,现在数控车普变都有了,还是数控车省力。

网友:
中心钻直接钻

楼主(2016-01-22):
引用 网友H:
谢谢回答,还想追问一下:
这样的螺纹是螺钉固定直接拿零件往螺钉上拧吗?开角(60°和120°)为了保护尖 ...

是的

网友:
   量大的话  订制刀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这产品这个B型中心孔,后边的工序还是要用的,用顶尖顶着,再去磨轴颈。
现在问题是:1.车间以 ...

虽然从尺寸上说不是标准的中心孔,但它是标准的或是典型的中心孔结构。中间的螺孔是有作用的,比如吊轴等。按常规作只是在精加工前需要研磨60°锥它是本件的精基准。在后续的加工和使用维修过程中反复使用的基准。所以在它的外侧又加了一个120°的护锥是保护60°锥面的。如果没有它,轴端面直接接60°锥面。那以后任何磕碰到端面的时候就会影响到锥面的精度。这个精基准就废了。如冷轧机的轧辊两端。轧辊在使用期间需反复修磨,热处理。磨削精度有在0.000级。基准的保护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大侠解释的好,赞一个,我发现搞机加工不搞精密零件,学不到啥东西

网友:
这个好像是带螺纹的中心孔吧,应该专用刀具.

网友:
台阶钻一下就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是哪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哪个软件?

英科宇 机械工程师cad

网友:
B型中心钻钻中心孔、钻螺纹底孔、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虽然从尺寸上说不是标准的中心孔,但它是标准的或是典型的中心孔结构。中间的螺孔是有作用的,比如吊轴等 ...

道理是对的,以后需向大神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理是对的,以后需向大神学习多多指教

不敢当!切磋切磋互相滴!

网友(2016-02-23):
引用 网友M:
相当精彩!可惜不能评分。

谢过!我就是谢得点积分好下载一些想看的见识见识

网友:
这个帖子也发上来,后面还有奇葩的回复是如何定做刀具加工的。算了,我看看我有多少分。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

网友:
边学习边攒积分

网友:
改制台阶钻!

网友:
涨不少至少

网友:
翻看了一下标准,确实跟C型中心孔类似,可是尺寸完全对不上。个人认为楼主这个的定做一把非标刀放卧加加工。

网友N:
车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车出来的吧

可以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这个东西不难啊 说白了就是倒圆角  只是角度不同罢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普通磨床  可以在磨床上用普通钻头磨成型钻

网友:
搞一把铣刀   做成成型刀具不就好了

网友:
学些各位前辈的经验

网友:
逗大家玩的吧1 Y7 Y: u5 x: Q3 k* Z

网友:
啥意思?不就是中心孔么?中心孔的关键位置就是锥面,其余的人家也没标精度要求啊,事后再拿钻头打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