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装配中的造成的累计误差怎么太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5-12-21):
有一个设备的3个零件加工出来,侧板1、侧板2、底板组成,装配在一起后,发现两个侧板上面开口槽之间的距离累计误差太大,就是底板两侧的侧板之间的距离>45,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补充内容 (2015-12-21 18:26):
下面有那个工程图的补充。。

补充内容 (2015-12-21 18:27):
造成原因是机加工的问题,机加工水平就这样,没法提改变,看看有没有别的法改变下累计误差,希望帮下忙。

网友A:
就3个零件装配精度就保证不了吗?先查查设计时候尺寸链有没有问题。如果说精度真的高的离谱就建议采用调整法装配,故意留有调整尺寸,加调整垫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3个零件装配精度就保证不了吗?先查查设计时候尺寸链有没有问题。如果说精度真的高的离谱就建议采用调整法 ...

是机加工的问题,机加工水平就这样,没法提改变,看看有没有别的法改变下累计误差,希望帮下忙。

楼主:
     补充关于该部分结构尺寸链问题,底板的基准面是以两个切槽中的一个切槽的长条面为基准面的,而侧板是以侧板与底板配合时接触的那一面为基准面。希望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底板那个尺寸减小,设计调整垫,平垫加工起来尺寸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那个尺寸减小,设计调整垫,平垫加工起来尺寸好控制。

请问调整垫怎么设计,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那个尺寸减小,设计调整垫,平垫加工起来尺寸好控制。

我是新手,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你能给个具体的解释说明吗?最好画个简图解释下,
另外我想说明的是他的侧板和底板之间是通过4个螺丝固定的,怎么设计调整垫呢?

网友(点评):
购买米思米的调整垫片,有1丝,3丝,5丝,1毫米等等尺寸规格的

网友B:
做定位销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定位销定位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你能说具体点吗????侧板和底板之间是通过4个螺丝链接的。

网友:
尺寸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