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尺寸公差和位置度相互影响吗?

楼主(2015-12-21):
以下尺寸公差和位置度相互影响么,尺寸公差为0.4,位置度为0.3,要是尺寸公差为0.3-0.4,岂不是一定位置度不合格了,总感觉是不是设计有问题?这两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求指导。。

网友:
先将基准A的可测性问题解决了,再谈其它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这两者并不耦合在一起啊。(18)定的是孔心的位置,孔心轴在一个0.15直径的圆里面。然后就是这个圆的直径是18+/-0.2。本身孔的大小不影响孔心的定位。

网友:
没有最大/最小实体尺寸的要求,孔大小和孔位置是两个独立的要求,需要分别满足

网友(点评):
满足独立原则? 是不是独立原则是默认的原则?

网友:
这两个公差没有关系,形状尺寸18,控制孔的大小;位置度是定位公差,控制位置的。

网友:
一个是位置,一个是大小,采取的是独立原则,没有关系的。即使孔做到100,中心位置没变,位置度也是符合要求的。反之也一样。

网友(点评):
谢谢 请问,独立原则是默认的原则吗?

网友(点评):
没有那些奇怪的标号都是指独立原则,去翻翻书,可以系统的看下。不然知识点太零散了

网友:
正在迷茫啊

网友:
趁这个机会我上来蹭个问题。这是工件和检具的图(),工件四个孔直径6.7深10mm中心距60/40+-0.1,检具四个柱直径6.5长7中心距60/40。。。大侠们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1.检测时先要确定工件的孔的直径,要是大于6.7,这个检具就检测就检测不出一些不合格零件了。。
2.图纸上是独立原则,但是检具这样做是不是等于同时把 ‘孔径’跟 ‘'孔的位置度''关联起来了?还是独立原则吗?
4.同样类型的检具,应该怎么做?那几个圆柱是不是太长了?
加工出来的零件用卡尺测量符合要求,检具就是放不进去

网友:
你所谓尺寸公差和位置度互相影响,在这类检测问题上,其实是应用最大实体原则的问。
找《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看看最大实体原则的相关论述,再找国标GB8069-1998-T功能量规看看计算范例
会帮助你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
都说书本没用,但是学的互换性技术与测量却解决了这个疑问。

网友:
这样的标注是没法做检具的。能做检具的情况只有标注最大实体要求时才可以。
由于我在这里贴不了图片,可参考我的日志中的例子:

http://www.cmiw.cn/home.php?mod= ... =blog&id=323169

希望能够理解。

网友A:
1.首先,你要清楚的是,你的图纸是按那个标准的?国标,美标,欧标。

这张图上有“无数"错误。

如果按美标,

1.如valleyviews 所说, 基准是哪,都没清楚。基准是不可以标在中心线,中心平面或中心轴上的。
2.很多特征都没有控制,不知道你完整图纸上有没有标,至少要有轮廓度
3.标了位置度,没有相应的基本尺寸,你知道你这孔的理论位置在哪吗?反而标了一个不知道干嘛的12.5的基本尺寸,没有相应公差
4.一般习惯把公差值大的扔上面,位置度放平行度上面,且位置度间接控制了该尺寸特征的位置。
5.人家明明写的位置度0.15,你怎么想的0.3

你这个问题

美标,包容原则(rule 1),  尺寸极限(尺寸公差,基本尺寸+轮廓度)控制尺寸特征局部尺寸不得超过尺寸极限,并且同时控制尺寸特征的形状。这里主要玩的是MMC最大实体尺寸,3句话:Perfect form at MMC,实际尺寸偏离MMC时对应形状可以多偏离相应距离,LMC处形状不控制。国标,独立原则,局部尺寸和形状分开控制。

美标,包容原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限制了位置度。位置度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基于表面的,一种是基于轴的。基于表面的,由于涉及到了单个尺寸特征,所以由包容原则限制。轴的解释更倾向于解释尺寸特征关于基准的变化。当然,由于材料状态不同,解释就不同

你的例子,抛开其他不说。位置度和平行度联用,意在严化方向的前提下不严化位置控制,当然根据得是功能要求。你的尺寸公差只是限制单个尺寸特征罢了,所以你的位置度和平行度都不可超过你设置的,图中在这点并无错误。

写这么多,也不知道楼主会不会看,哈哈

网友(2016-04-18):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要清楚的是,你的图纸是按那个标准的?国标,美标,欧标。

这张图上有“无数"错误。

大侠牛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
小弟从业七八年了,美企欧企都混过,接触了两个不同的GD&T标准(ASME和ISO/DIN), 感觉美标注重实用,从产品的功能作用出发来定义产品的尺寸形状和位置,最典型的就是轮廓度和位置度的使用。欧标大部分还停留在尺寸公差来控制,现在多了一些形位公差,但是大部分都是圆度,平面度,等形状以及对称度等,感觉不怎么实用。

网友(点评):
大侠从业78年,太谦虚,小弟只是初有涉猎,懂些理论知识,实际经验匮乏。多交流。是的,我个人认为不实用主要因为两点,1检测困难,像对称度。2.因为功能用不到那么高精度,自然不需要平面度等,只要轮廓度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