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环密封性对排量的影响

楼主(2015-12-21):
我们压缩机样机,一台性能达标;两台性能不达标。这三台用的东西都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达标机组用的活塞环是一位老师傅配磨的,能很好的贴合缸壁;另外两台是我配磨的,稍有些缝隙(故意的原因:1、我想做个验证,到底活塞环的贴合程度对排量的影响有多大;2、项目经理觉得随便磨一磨就行了,气体压力可以把环撑开,跟他赌气)。配磨的原因是俺们的四氟件强度大,手感觉如果要撑到完全贴合缸壁需要的力比较大;再一个,俺们的四氟件塑性太好,一旦变形就失去了原来的初始弹性,给力就变形且回弹量很少小。俺们是无油的。

试验完,俺感觉这种情况是活塞环处泄露。俺们分两道活塞环,第一道外围一圈90%以上发光亮(被缸壁磨过),第二道活塞环60%以上还是以前被砂纸打磨过的痕迹。项目经理说是余隙,对着余隙往死里搞(都轻微顶缸了),一台排量勉强合格,一台反而更不好了。现在又说是气阀的事,现在又对着气阀往死里搞,始终不愿意想是不是因为活塞环。不管以任何手段把排量搞上去好年后走人,不管以后,典型的只想草草交差要面子不要里子。

想问问大侠们:若活塞环材质较硬,不易受压变形且不圆(透光大概有20到50丝的缝隙),这种泄露大概能占到多少?谢谢。
@2266998 , 8爷,之前看您玩过柴油机,指教一下俺。

网友:
你理解的还不全面,不完全是研磨的事情,你不是学这个的,不懂,

活塞环里面的道理特多,我都不敢说全懂,

活塞环,张口的时候,是一种应力状态,装进去了,是另外一种应力状态,好的活塞环,就是所谓的‘贴合’,贴上以后是均压的,你没有这个状态,只是磨的光,不管用的,

另外,国产活塞环,铸造的时候,差异就特大,每个不同,基于此,你很难保证每个产品都合格,这是材料自身的问题

检验这个,很难的,要专门一套设备,不是随便手工可以检测的,

当然,在应力条件一样的时候,研磨好的,泄露就少,这个没错,但你的问题,未必出在研磨上,可能是应力状态就不对,

网友(点评):
嗯,自由张口是圆,装进去是三点接触,在是弧面加点接触,应力状态越好弧面越大,最后趋近于圆,不知道俺理解的对不对。俺们这个是无油四氟件,意大利的也是,他们的装进去是弧面加点接触,排量杠杠的。

网友(点评):
不同的是,俺们找国内做的四氟环,强度大、弹性差,需要很大的力才能变形。意大利佬的强度小、弹性好,拿手一压就会贴到缸壁。俺之前也试着根据装进去是圆、应力均匀为边界条件,算出自由状态下各点曲率。

网友(点评):
俺算出来之后,再去装配的时候注意到,四氟件太软了,用力掰开的时候曲率就变了,就没跟别人说这一茬。

网友(点评):
纯铸铁环,你大概还能玩,假如有四氟衬的,其它地方有聚氨酯密封件的,你遇到意大利,基本就缴枪了,意大利这些东西,作为民用产品,代表全球最高水平,军用的,是米国最好,你那个压力环带假如没有玩到它水平,完

网友(点评):
嗯,只能向意大利缴枪了。只是俺感觉老工程师更改的方向是错的,从不怀疑活塞环,又不听劝,俺只能每天跟着乱撞。

网友(点评):
谢谢8爷指点

网友:
因为压力分布这些实质问题你没法玩,才用四氟密封就根本没法解决,四氟很软,有‘压力流动性’,压力分布有毛病了,一挤压,就完全失去密封效能了,必须有非常强的家伙才能给你玩这个,没有强人,肯定是缴枪了,

网友(点评):
嗯,可能老工程师意识到这个太难玩,就我太傻,傻较真。又从8爷这听到了“压力流动性”,又有脑补的了。

网友:
小小的活塞环 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确实很复杂,短时间很难解决

网友:
压缩机是个系统工程,排量的影响因素很多,如果是多级压缩,肯定和前边的气缸压缩情况都有关系
活塞环也没有单纯用四氟的,一般碳纤维的多一些吧
压力会把活塞环压到缸壁上,至于你说的缝隙,不清楚,是什么样式的缝隙?说说
较硬,硬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纯特氟龙,是填充聚四氟,具体填充什么学问太大,有石墨、铜粉、二硫化钼、碳纤维等等填充物,俺搞不清楚。就俺们这个机组来说,跟前级气缸压缩没什么关系。我说的缝隙是将活塞环装进去,透光缝隙。

网友(点评):
俺们做的环弹性模量大,变形需要很大的力,弹性应变范围小,俺不用给很大的变形,它就能自己保持这个状态下去,当然俺给的弯矩比较大。意大利的弹性模量小,弹性应变范围大,需要很小的力就可变形,之后还可以回弹。

网友(点评):
俺不是专门做四氟件的,这只是俺试验后相互对比的看法。

网友:
说的配磨,是用砂纸手工打磨吗

网友(点评):
对,先粗砂打磨,再细砂修磨。

网友(点评):
这两天琢磨的差不多了吧,要不就把活塞环拿下来,修修

网友(点评):
这两天一直陪着老工程师玩,根本不理会活塞环可能会出问题。余隙搞到头没用,现在又把阀片上下的密封胶去了。玩吧。

网友:
呵呵,这么也可以玩呀
可以请教一下,你们的参数吗
活塞直径,压力,温度,排量,气缸缸套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新项目有协议不能透露

网友:
也算长长见识啦,谢谢

网友:
大侠压缩机做了多久了?
我是刚毕业1年多的小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