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的问题,是否要安装托辊,同时防止跑偏

楼主(2015-12-21):
机械上用到50宽的皮带,中心距最大1800,请问是否要安装托辊,同时防止跑偏,头部和尾部是否都要带做成弧形辊子防止跑偏(记住皮带是50宽)?请高手解答下,请问哪里有资料可以查吗?

谢谢。

网友:
平带轮是有标准的,中间平两侧弧形,可以再加挡边,当然跑偏的主要原因是平行度和受力的问题,托辊按是否需张紧

网友:
似乎是主动轮是平的,张紧轮是弧形的

楼主:
还有没有好的方案,亟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