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轴承求助

楼主(2015-12-21):
   一台国外的偏心泵的轴承坏了更换找不到型号,也不清楚是不是标准件,在论坛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实体图,里面的那个是衬套无滚针和滚珠。这个是我画的,轴承总共是4层组成。

网友A:
1. 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2. 如果是滚动轴承,滚动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2. 如果是滚动轴承,滚动体是什么?

类似衬套,圈内黑色的东西是涂层。外面那圈带图台的环是憋紧铁皮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衬套,圈内黑色的东西是涂层。外面那圈带图台的环是憋紧铁皮管的

衬套就不好说了,还是找偏心泵制造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