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G8.5画渐开线内花键齿轮的方程

楼主(2015-12-21):
最近因工作原因,需要用UG8.5建模零件,外齿是锥齿轮,内齿是渐开线齿轮。
外齿轮是通过画渐开线,然后拉伸,拔模画出来的。
现在内花键的齿轮就不知道怎么画了。我按外齿轮的画法画出来,感觉不对,
现在向各位大侠求渐开线内花键的画法,关键是需要渐开线的方程。
如果能提供外齿轮也就是锥齿轮的更精确建模方法就更好了。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谢谢啦
附图片:1、2、3张是内花键的信息,第4张是锥齿轮的信息,由于内外不是一个零件上的,锥齿轮参数可能和视图上的有点差距,但都是一个意思,呵呵

网友:
参数方程中,渐开线函数曲线有且只有一条,主要还是基圆和压力角的选择。这些我也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过,因为实际加工中用不到这么准确的轮廓,其他二位CAD可以轻松搞定的渐开线内花键画法

网友:
X=R*(cos(t)+t*sin(t))
Y= R*(sin(t)-t*cos(t))---圆的渐开线方程。

网友A:
这个是汽车同步器的齿环吧?想画三维图,做电极加工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汽车同步器的齿环吧?想画三维图,做电极加工程序吗?

是结合齿,但只是建模,想建得更精确点儿

网友:
和渐开线齿轮齿形相同,只是齿顶圆和齿根圆不同!

网友:
图纸发过来,俺来帮你画,保证精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结合齿,但只是建模,想建得更精确点儿

对的,很久没做过这个了连这都分不清楚了。

网友:
UG齿轮渐开线参数建模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