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起动机正常,上油正常,喷油泵不出油,发动不着

楼主(2015-12-21):
起动机正常,进油泵正常,高压喷油泵到发动机的油管不出油,可能是什么问题?应该就是喷油泵的问题吧?要么是内部堵塞?要么是喷油泵电磁阀失灵?检查电磁阀有电,内阻15欧正常吗?

新车没使用过,库存三年,柴油已变质,更换新柴油后问题依旧

网友:
一、柱塞卡死了,请校泵维修人员修理、上试验台试验。二,松开手压泵旋钮,再松开出油口螺栓,来回下压手压泵旋钮头,直到油口螺栓有柴油喷出,拧紧,打火。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建议,忘了说了这个帕金斯柴油机不带手动泵,看样子估计得拆卸修了

网友:
把喷油泵 出口打开,气动下,看看出不出油;这样就知道是不是喷油油泵故障了,注意防护油液飞溅

网友(点评):
这样试了,不出油

网友(点评):
那拆开油泵看看

网友:
里面有油泡着,不会那么容易生锈的,我认为是油路中有空气。
1。检查低压管路,确保油路畅通且没有空气。
2.松开油泵上回油管螺栓,用输油泵泵油,排除油泵里的空气,回油管螺栓处出来的油没有气泡后将螺栓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