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数控机床,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

楼主(2015-12-21):
    主要加工汽车零部件,对尺寸要求一般0.1以上,400以内加工行程,毛胚加工余量一般在4MM左右,粗糙度要求不高,主要材质为铸铁和铸钢,请问各位大神买什么样的数控机床比较划算。单纯钻孔类的数控机床也可以,孔径在8-20之间

网友:
看你应用的产品如何,数控机床的钻孔都还是柔性为主,不像立柱钻床一样,可以钻打孔。数控的孔加工工序主要还是钻小孔,扩孔,扩孔,镗孔,精镗之类。至于铣削加工,一般机床都可以。如果你不是受限于价格的话,像台湾的友佳之类还是很可靠的。如果资金不宽裕的话像宝鸡的加工中心也行。实在是资金问题的话,可考虑山东的钻铣中心

网友:
沈阳机床的

网友:
建议还是买品牌的,重点要稳定,故障少。

网友:
建议买brother牌子的,品牌的质量有保障的。

网友:
首先,汽车零部件看你的批量大不大?如果是大批量生成可以考虑多买几台,做单一工序。这样成本就低。第二,如果批量不大,建议购买行程偏大机床,为以后更换零件预留空间。买什么品牌的机床,要根据产品的附加置和加工精度来选择。如果精度要求高,就的买好机床。否则做起来会非常老火。如果打算做短期,国产机床2年左右精度就没了。如果计划长期做,就精加工设备和粗加工设备混合搭配。现在价位50万以内,行程650到1000的行程选择还是非常多。以上供参考。

网友:
机床选择必须考虑周全才能选择合适的设备,

1、从技术工艺角度考虑,要根据零件结构来确定加工设备的类型,单纯孔加工设备有立式钻床,摇臂钻床,钻铣床,卧式镗床,钻攻中心等,再精度高点坐标镗床了,加工的内容除了钻削还有车削,可选车铣中心,一句话,功能约强大,性能越好,价格越贵。

2、从设备生产厂家的角度考虑
国产二手设备        价格便宜,但加工精度较低。
国产新设备           价格稍高,加工精度好。
国内二手品牌机床  价格稍高,加工精度好,保养状况一般。
国外二手机床        价格稍高,加工精度好,保养状况还可以。
国际品牌机床        价格高,   加工精度高,故障率低。

3、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能快速收回成本的设备就是好设备。

4、其他参考因素
精度要求、表面质量要求、生产率要求、设备可靠性要求、设备的维护性要求、未来的生产规划等等。

网友:
卖机床的会给你选型的。

网友:
东台的可以啊

网友:
想买个二手加工中心该注意哪些?

网友(2016-01-31):
来个沈阳的650立加就行,便宜大牌子售后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