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过程

楼主(2015-12-21):
如图所示,已知两同步轮间距180mm,两同步轮外径均为22mm,负载0.5kg,往复移动速度3mm/s,求所需扭矩及步进电机品牌及型号(公司常用步进电机品牌:东方、雷赛、研控、信浓)。计算越详细越好,很想看看大家的计算过程,感谢~

网友:
如何有空间用丝杆传动可靠点,才多1000左右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你的计算过程,根据经验,感觉42电机满足要求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你这用步进不合理 ,按你的带轮计算出来 电机轴转速2600RMP,步进正常使用转速500RMP左右,建议你换伺服电机或者增大主动轮外径 增大5倍左右,

网友:
算完速度,如果对位置有较高要求,再校核惯量比!有的伺服电机样本后面就有典型结构的计算过程,好好研究下,以后就不用就这类问题求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W够了

楼主说了用步进!还说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你这用步进不合理 ,按你的带轮计算出来 电机轴转速2600RMP,步进正常使用转速500RMP左右,建议你 ...

朋友,是3mm/s,不是3m/s!

网友:
朋友,这个不用请教别人的,在东方电机的型录后面有技术资料,有选型的例子,你看一下就会了。

网友:
这个速度这么慢,负载这么小,42的可以了,基本不用计算。扭矩T=FXD/2N,F:皮带最大牵引力(要考虑摩擦力和加速度,这里值很小,忽略不计,可用安全系数带图),D:带轮直径,N:传动效率

网友:
东方马达太奢侈,用白山的步进就行

网友C:
先算负载力F

F=mg*μ+F0+F1=0.5*10*0.03+0.5+1=1.65N
T=FD/2ηi=1.65*0.022/2*0.85*1=0.0363/1.7=0.0213N/M
根据东方马达书K244,0.26N/M ,所以PK244就可以
但其实如果你没有刮油片之类的,还可以小,所以PK244就绰绰有余了

F0:导轨预压力产生的阻力,其实可以忽略,取0.5N
F1:导轨刮油片阻力,不知道你有没有,就当有,取1N
μ:不知道导轨型号,预压力,所以取了很大的0.03

网友(点评):
刮油片指的是什么

网友:
35的,加一个减速机10比

网友:
听我的,1000w的伺服肯定没错

补充内容 (2015-12-25 09:28):
·羊白老 我简直太有才了,歪打正着,哈哈

网友(点评):
我之前就是用1000w的台达伺服,但因为机器整体空间太小,步进驱动器比伺服驱动器要小,所以考虑换成步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算负载力F

F=mg*μ+F0+F1=0.5*10*0.03+0.5+1=1.65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