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壬就是管接头?

楼主(2015-12-21):
油壬就是管接头?

网友A:
对,英文 union,叫法为谐音,液压中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英文 union,叫法为谐音,液压中常用

那油壬属于哪种管接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油壬属于哪种管接头?

“油壬”就是“管接头”的英文谐音叫法,是统称,不具体指某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壬”就是“管接头”的英文谐音叫法,是统称,不具体指某一种

谢谢,哪油壬有能变径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哪油壬有能变径的吗,

四分管和六分管能用油壬连接吗

网友B:
叫管接头太笼统,叫活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管接头太笼统,叫活接

活接头又是哪种?

网友:
一般我们水管上的活结才叫油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活接头又是哪种?

一般现场 管这个东西叫 油任。

网友(点评):
就是这种活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现场 管这个东西叫 油任。

油壬有没有两头外丝的

网友(点评):
两头不用外丝啊, 你需要外丝的话就拧一个对丝不就行了? 这些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去卖管件的地方看看就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壬有没有两头外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