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厂设备CT时间的问题,各位前辈求教~

楼主(2015-12-21):
某工厂,线上统计CT时间,但是对于厂里老员工测量CT时间的有些不明白,求教。
举个栗子:
生产线上的设备:车床-外径磨床-斜面磨床-螺纹磨床-滚珠槽磨床-加工中心-刻印机。
假设现在作业者的手动作业时间是3s。每台设备的周期时间分别是:50s、56s、55s、58s、56s、50s、30s。磨床需要砂轮修整。具体数据如下表显示。

我的做法就是像表里这样做的,但是厂里的前辈说需要修整砂轮的设备的CT应该是它的平均修整时间加上瓶颈设备的设备周期再加手动作业时间,也就是说外径磨床的CT应该是
3+60(瓶颈设备螺纹磨床)+0.8=63.8s。
然而我一直无法理解。
所以想请教各位前辈,设备的CT应该怎样计算才是正确的?比如我想知道外径磨床的CT应该要怎样计算?

楼主:

某工厂,线上统计CT时间,但是对于厂里老员工测量CT时间的有些不明白,求教。
举个栗子:
生产线上的设备:车床-外径磨床-斜面磨床-螺纹磨床-滚珠槽磨床-加工中心-刻印机。
假设现在作业者的手动作业时间是3s。每台设备的周期时间分别是:50s、56s、55s、58s、56s、50s、30s。磨床需要砂轮修整。具体数据如下表显示。

我的做法就是向表里这样做的,但是厂里的前辈说需要修整砂轮的设备的CT应该是它的平均修整时间加上瓶颈设备的设备周期再加手动作业时间,也就是说外径磨床的CT应该是
3+60(瓶颈设备螺纹磨床)+0.8=63.8s。
然而我一直无法理解。
所以想请教各位前辈,设备CT应该怎样计算才是正确的?尤其是需要砂轮修整的磨床?

网友A:
如果磨床是做一个就要修整一次的话,那应该是你的对。如果不是就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磨床是做一个就要修整一次的话,那应该是你的对。如果不是就都不对。

磨床不是做一个修整一次。比如外径磨床要做150个才修整一次,这样应该要怎样计算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磨床是做一个就要修整一次的话,那应该是你的对。如果不是就都不对。

厂里是这样的:设备的加工时间叫MT,手作业叫HT,如果设备有修整的话,比如磨床的砂轮修整,那么这台这边的周期CT=MT+HT+平均修整时间。
问题是厂里计算CT时候,如果有多台设备存在修整情况,那么非瓶颈设备的CT=自身的平均修整时间+瓶颈设备MT+HT。这就是我一直不明白的地方,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