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杆连接螺纹

楼主(2015-12-21):
请教各位大师,50潜孔钻杆加工42毫米的方型丝牙(量起来是5牙32毫米。但车床没有6.5毫米。)这种的公制应该用什么牙距。

网友:
不觉明历

网友:
大侠用的哪种螺纹。能否再提供更多参数。从你打螺距测量数据来看,更像是4牙的API螺纹。

网友A:
GB22512.2 钻杆螺纹  数字型螺纹每英寸4牙

网友(点评):
NC 是方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22512.2 钻杆螺纹  数字型螺纹每英寸4牙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792d2ee90975f46527d3e1bb.html
有人觉得,是梯形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