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输送机,转弯处的结构原理琢磨不清楚

楼主(2015-12-21):
各位大侠,
    刚在阿里乱逛发现了一个转弯的链条输送机,一直想不明白转弯处的结构。请知道的给讲讲。
谢谢!

转弯输送机

转弯输送机

楼主:
会不会是链轮垂直方向布置呢?

网友:
优酷视频搜搜,上面有些视频可以看到一些细节。搜环形轨道

网友:
看看塑料链板的结构就差不多了

网友A:
你可以网上搜输送链厂家的样本找转弯链板就能看到链板上面平的下面有圆柱头,通过减速电机带动专用的链轮拨动链板的圆柱头使其水平运动,环形链板线四角的四对圆盘起转弯导向作用。

网友:
我的理解是,4个弯角的轮子类似于张紧轮,轮子上有链齿。

网友:
侧面安装随动轮

网友:
去搜索下塑料链板就知道了,可以不要四个转弯轮,但是转弯角度就很大了

网友:
四个角上的大轮子就是你的疑问所在。

网友B:
不用多说,看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多说,看图就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网上搜输送链厂家的样本找转弯链板就能看到链板上面平的下面有圆柱头,通过减速电机带动专用的链轮拨 ...

谢谢,看懂了

网友(2016-04-03):
和机场的行李输送机差不多的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