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测试电机160KW,最高9000r/min,哪位大侠可以做

楼主(2015-12-22):
各位大侠好,我这边由于测试电动汽车驱动器和电机的需要,正在开发一个对托测试平台,目前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满足我们需要的测试电机非常难找,询问一些厂家,基本都是说转速达不到,哪位大侠可以做到,请与我联系,或者帮我推荐厂家,谢谢,静候回复~

电机的参考图片如下: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有点像 涡轮增压的试验台,呵呵

网友:
9000属于电阻轴了,功率也没这么大。只有电机带动总成才能达到。电机5000以上左右就是喷油润滑了,不是油脂了。

试想找一台变频电机,皮带带动一个总成,变频器控制。这样搞吧。

网友:
50公斤
300公斤
nm
你还是照我说的这么做吧。肯定可以

楼主:
通过朋友了解到成都一家公司可以做,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