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零部件属性中的“零部件说明”怎么改

楼主(2015-12-22):
没法直接输入文字

网友A:
不就是文件名吗?用SW自带的explo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文件名吗?用SW自带的explore

哦,我按文字理解了,那“零部件名称”与“零部件参考”怎么用,需要填什么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