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NVENTOR里有些标准件和机械设计手册上的不一样

楼主(2015-12-22):
inventor的标准件库里有些和机械设计手册上的不一样,如图
请问这是inventor的问题吗?先谢谢陈老师!@陈伯雄

网友A:
如果“不一样”,只能是Inventor的问题,不会是GB标准的问题呀。
这种事情一直是存在的,曾经几次启动纠正数据的项目,并没有100%解决。
自己加小心吧,软件因为自己的数据错造成用户的损失,是免责的,这在购买软件的合约上明确规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一样”,只能是Inventor的问题,不会是GB标准的问题呀。
这种事情一直是存在的,曾经几次启动纠正 ...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一样”,只能是Inventor的问题,不会是GB标准的问题呀。
这种事情一直是存在的,曾经几次启动纠正 ...

陈老师,为什么要在不一样上加引号?能到这不算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为什么要在不一样上加引号?能到这不算不一样吗?

这表示我是引用楼主的原话。这个双引号的意义,您不会不知道吧,好几个意思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