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米左右的齿轮齿条传动,加工难度和成本如何?

楼主(2015-12-22):
想用于直线传动,由于传动距离比较大,所以同步带就不行了,不知道齿轮齿条的加工和施工难度,以及成本如何

网友A:
成本不高,再长都可以呀,分段加工就好!哈哈哈

网友:
长距离直线运动的话是否考虑一下滚轮齿条?这个组合都是模块化的组合,市场上就可以采购的到,你提出你的要求,只要保证安装面相关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就OK了

网友:
可以用滚轮代替齿轮,分段加工,成本不高

网友B:
长距离高频率可以考虑滚轮代替齿轮,分段加工,成本不高,保证安装面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距离高频率可以考虑滚轮代替齿轮,分段加工,成本不高,保证安装面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就OK

滚轮代替齿轮优势在哪里?还有这个配合齿条的齿型有标准可查吗?谢谢大侠回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不高,再长都可以呀,分段加工就好!哈哈哈

那如果是分段拼接的话,现场施工要求是不是很高啊,因为我需要保证+/-0.05mm的精度

网友(点评):
什么场合用啊,±0.05还得?齿轮齿条啮合的间隙就出来了吧,公差应该能放宽,个人感觉你这个精度得用直线轴承啥的了吧。不过见过砖机上的齿轮齿条有分段加工后装配的,不行用顶丝调节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距离高频率可以考虑滚轮代替齿轮,分段加工,成本不高,保证安装面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就OK

一般滚轮齿条精度能保证多少?

网友D:
加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不是问题。

成本呢?如果和同步带传动相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轮代替齿轮优势在哪里?还有这个配合齿条的齿型有标准可查吗?谢谢大侠回复啊!

一、耐磨,
二、对配合精度要求没有齿轮高 ,
三、市场上有成型的产品 可以直接选型

网友(2019-07-02):
精度太高,不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