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泵的位置移到吸气点附近,能提高泵的吸气量吗?

楼主(2015-12-22):
水环式真空泵安装位置离吸气点200米,如果把泵的位置移到吸气点附近,能提高泵的吸气量吗?

谢谢。

网友:
200米,污水处理MBR吗?用真空发生器靠近吸气点试试吧!

网友:
这是肯定的,距离长漏点基率也大,所以有条件的话就放近点!

网友A:
这么长管子相当于多了一个负载,要克服一个"阻力"来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管子相当于多了一个负载,要克服一个"阻力"来吸气

那为什么泵的厂家说不影响泵的效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