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防松,请问冲点防松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12-22):
大神能详细告诉我冲点防松的原理吗

网友:
百度下,看看图片,立马就明白了

网友:
破坏螺纹

网友A:
破坏螺纹只是表象,作用是限制了转动使得螺纹副不能旋转,如果施加的旋转力矩足够大使得冲点处变形还是可以旋转的,就失去防松作用了,但是螺纹也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坏螺纹只是表象,作用是限制了转动使得螺纹副不能旋转,如果施加的旋转力矩足够大使得冲点处变形还是可以 ...

谢谢啦

网友B:
原理就是使螺纹发生变形,使得安装过程有局部过盈,这样不管是旋入还是旋出都需要一定扭矩,达到防松效果

网友:
让螺纹发生局部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是使螺纹发生变形,使得安装过程有局部过盈,这样不管是旋入还是旋出都需要一定扭矩,达到防松效果

言简意赅

网友:
振动过大的起不到“永久防松”

网友:
把螺纹砸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