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直连滚珠丝杠,提起150kg的重物,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2015-12-22):
应该怎么算,T=fa*l/2π*η这个公式还适用吗?

网友A(2016-02-01):
你这个应用,比较典型,我说一下正确的步骤

1. 确定丝杆行程(根据需要移动的距离,再留余量,余量至少要留两个导程,以防止电机刹不住发生撞车)
2. 初步确定需要的加速度,这个应用,建议使用三角形运动曲线,这样加速度的值最小
3. 套用欧拉公式,计算满足要求的最小丝杆直径,否则丝杆会失稳。计算中的轴向力取负载重力加加速时的惯性力(使用动静法)
4. 根据移动速度的要求,选择满足要求的最小导程,并验算螺母的危险速度
5. 初步选择电机(根据经验),电机需要自带刹车
6. 验算惯量比,这个条件是一票否决的,需要首先确定,如果不通过,可以考虑更换电机或增加减速机
7. 计算电机加速扭矩,为取最大值,应计算重物向上加速时的状态,如果不通过,可以考虑更换电机或更改减速比
8. 验算电机输出转速,如果不通过,可以考虑更换电机或更改减速比

网友B(2015-12-22):
如果选用普通电机,是否就没必要用滚珠丝杆了呢?

网友C:
实用,最基本的不会错

网友D:
丝杆的直径和导程呢?这两个参数很重要的,具体可以查资料丝杆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用,最基本的不会错

什么意思? 什么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的直径和导程呢?这两个参数很重要的,具体可以查资料丝杆选型

丝杠直径20,导程5mm    知道这两个后怎么算?

网友E:
需要导程参数

公式:T=F*R/2*3.14*(0.85-0.95)

R:导程,单位m
0.85-0.95:选0.85好了,往大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选用普通电机,是否就没必要用滚珠丝杆了呢?

恩,根据需要
我这个是伺服电机,需要伺服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必须选滚珠丝杠。T型丝杠效率小,精度低,间隙大

网友(点评):
算扭矩,不过要校核一下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导程参数

公式:T=F*R/2*3.14*(0.85-0.95)

跟水平移动是一样的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水平移动是一样的算法?

水平跟上下,F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什么不会错

算速度,丝杆一圈导程就多少,负载多少,,就可以算扭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速度,丝杆一圈导程就多少,负载多少,,就可以算扭矩了

怎么个关系公式能清楚的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个关系公式能清楚的写一下吗

负载运动速度自己设定,V/导程为转速,转速就是电机转速,电机功率就和负载有关了,这个根据选型手册看一下

网友F:
已知条件很少,预估滚珠丝杠效率0.8切匀速提升,T≈17N.m,查台达样本功率应该在3KW,T=19.1N.m,建议还是增配减速机,这样弄完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知条件很少,预估滚珠丝杠效率0.8切匀速提升,T≈17N.m,查台达样本功率应该在3KW,T=19.1N.m,建议还是增 ...

这个17nm是怎么来的?

网友:
粗略计算 F×速度 等于功率 除以丝杆传动效率再乘以2倍左右的系数

网友:
还有是否要自锁要求 导成比较大的不自锁   若果不用刹车电机 停机时重物容易掉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根据需要
我这个是伺服电机,需要伺服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必须选滚珠丝杠。T型丝杠效率小,精度低, ...

嗯,伺服的话用滚珠丝杆就对了。

网友:
肯定实用,只是效率高了,滚珠丝杠和普通丝杆的区别就是效率间隙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下  上学时力学最差   悔不该入机械

网友G:
选台达2kw的马达

网友:
你在告诉我速度,我就能定功率。根部不需要考虑丝杠的参数。

网友H:
150×9.8×20÷2÷0.8=18.5nm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台达2kw的马达

是伺服电机,2kw扭矩都不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伺服电机,2kw扭矩都不同啊

中高惯量的马达

网友I:
滚柱丝杠来提举重物,很危险啊

网友J:
这个得知道最大速度和加速度。我以前设计过几乎一样的结构,也是150kg垂直提升,用的是400W的伺服电机,带抱闸,配减速机连滚珠丝杠。最大速度(匀速)好像是0.15m/s,做出样机完全没问题。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丝杆选的是什么规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0×9.8×20÷2÷0.8=18.5nm

20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得知道最大速度和加速度。我以前设计过几乎一样的结构,也是150kg垂直提升,用的是400W的伺服电机,带抱 ...

减速比多大?  加个减速机就不用担心扭矩不够了  应该是富富有余

网友J:
引用 楼主:
减速比多大?  加个减速机就不用担心扭矩不够了  应该是富富有余

记得是3:1的减速比。扭矩主要是在启动时重物加速阶段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记得是3:1的减速比。扭矩主要是在启动时重物加速阶段比较大

3:1的减速比。。。那直接选一个大电机就得了呗    一个减速器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滚柱丝杠来提举重物,很危险啊

有啥危险的   各个参数选择的正确有啥危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1的减速比。。。那直接选一个大电机就得了呗    一个减速器多少钱啊

你忽略了减速的作用,而且伺服电机长时间在远低于额度转速下运行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啥危险的   各个参数选择的正确有啥危险啊

主要是没自锁。滚珠丝杆垂直使用都要格外小心。

楼主(2016-02-01):
引用 网友H:
150×9.8×20÷2÷0.8=18.5nm

20是导程?

你用的是T=fa*l/2πη这个公式吗?   3.14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没自锁。滚珠丝杆垂直使用都要格外小心。

是,电机抱闸扭矩需要足够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0×9.8×20÷2÷0.8=18.5nm

我觉得你把丝杠传动的扭矩公式和皮带传动的扭矩公式弄混了      我现在是丝杠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知条件很少,预估滚珠丝杠效率0.8切匀速提升,T≈17N.m,查台达样本功率应该在3KW,T=19.1N.m,建议还是增 ...

朋友,你这个19nm是怎么算的?
我按照扭矩公式算出来只有1nm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用,比较典型,我说一下正确的步骤

1. 确定丝杆行程(根据需要移动的距离,再留余量,余量至少要 ...

真专业 谢谢你
我现在扭矩,转速都算出来了
就差一个转动惯量,垂直轴的工件部分质量怎样转化成丝杠转动惯量呢?没找到相关的资料,你有相关的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用,比较典型,我说一下正确的步骤

1. 确定丝杆行程(根据需要移动的距离,再留余量,余量至少要 ...

工作台等效惯量我找到一个公式是W*P2/4π2,W为工作台质量,p导程。
这个是水平移动时用的吧?我这个垂直轴呢,工作台惯量应该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台等效惯量我找到一个公式是W*P2/4π2,W为工作台质量,p导程。
这个是水平移动时用的吧?我这个垂直 ...

1.     丝杆 负载转动惯量-->输入端 计算
Jg=M/e*(t/2π)2        或者Jg=M/e*(1/2πPs)2
Jg:负载折算到输入侧转动惯量(kgm2)
M:移动部分总重量(kg
t:丝杆导程(m/r)
Ps:丝杆进给常数(rev/m)
e:丝杆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丝杆 负载转动惯量-->输入端 计算Jg=M/e*(t/2π)2        或者Jg=M/e*(1/2πPs)2Jg:负载折算到输入 ...

Jg=M/e*(t/2π)2   我是垂直,负载150kg, 就是M=150是吗?
那水平工作台是150公斤的话也是M=150kg用这个公式?
感觉水平和垂直应该不一样啊

网友:
建议加个背拉力,就是在背后吊一个同等重量的重物。这样一方面解决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电机只需要惯性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Jg=M/e*(t/2π)2   我是垂直,负载150kg, 就是M=150是吗?
那水平工作台是150公斤的话也是M=150kg用这个 ...

转动惯量的计算不区分水平竖直,只要传动方式定下来,计算方式就是唯一的。经验主义不可取

楼主:
扭矩和轴向力的转换公式(无轴向外力时)
T=Fa*l/2πη  这里的Fa是什么呢,水平的话是工件质量*摩擦系数
                                             垂直的话就是工件质量
两种方式的Fa计算方法就是不一样啊。
为什么到等效惯量公式水平和垂直就变成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没自锁。滚珠丝杆垂直使用都要格外小心。

伺服带抱闸的就可以了,我们做过200KG的,60m/min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用,比较典型,我说一下正确的步骤

1. 确定丝杆行程(根据需要移动的距离,再留余量,余量至少要 ...

滚珠丝杠的负载不是大问题,我想关键是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