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新购了一台风冷型热油泵,3个月轴承就散架了

楼主(2015-12-22):
我司新购了一台风冷型热油泵,输送的介质为植物油,温度为180度左右,用了三个月左右轴承就散架了,维修后再用一个月,联轴器一侧的轴承盖漏植物油,请前辈们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结构不合理,轴承温度不能超过120度
超过了,就得用轴瓦;或者改设计

网友:
买高温轴承,,,,高温机械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结构不合理,轴承温度不能超过120度
超过了,就得用轴瓦;或者改设计

1. 普通SRB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2. S1、S2、S3、S4后缀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什么轴承都不能超过120度;即使特殊的高温轴承也不能超过160

网友(点评):
160℃?加热炉里运行的小车行走轮怎么用轴承?温度超过了300℃。

网友:
要分析失效,需要很多信息的。
1. 装配图,工况信息,运转信息...
2. 失效轴承照片

网友:
温度太高,换轴承

网友:
改用矿物油润滑

楼主:
泵为近年来新出的风冷型热油泵,工作温度300度之内,泵轴处密封为石墨填料,靠叶轮的轴承的润滑为耐高温润滑油,联轴器侧轴承为高温润滑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结构不合理,轴承温度不能超过120度
超过了,就得用轴瓦;或者改设计

滚动轴承的工作温度与种类、尺寸、热处理有关,不能一概而论的。
我提的2个问题,大侠有兴趣可以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动轴承的工作温度与种类、尺寸、热处理有关,不能一概而论的。
我提的2个问题,大侠有兴趣可以研究下。 ...

您是轴承方面的大拿,受教了,呵呵。

网友:
厂家怎么说?

楼主:
泵的轴承是维修师傅换的,有可能在维修装配时不到位而影响第二次的漏油,想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谢谢!这方案可以考虑

网友:
上结构图

网友:
看上面回复 怎么没人提 负载 波动太大呢  输送流体泵很多都因为这个坏的吧!

网友:
有轴承报废的照片吗?详细的,内外圈滚道照片,球或滚子照片,都要有工作痕迹的照片。
据说99.5%的轴承报废,都是各种不适合引起的。

网友(2016-05-23):
轴承温度太高了。。轴承温度得控制不高于80℃。。。GB/T5657— 离心泵技术条件II或者是API610-石油、重化学和天然气工业用离心泵。。。这些都是有标准的。。。那么高的轴承温度。。至少在泵基本不允许。。轴承箱风冷不行。最好还是改水冷吧。。。你这个明显是介质的温度传到了轴承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