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哪家有类似这样的刀盘,可以接受定制

楼主(2015-12-22):
描述:我司有一台定制倒角机,机头上装着刀盘,刀盘旋转,工件不动。进行倒角。
工件大小:直径40-70,壁厚2mm, 倒角大小,1.5*15度。
需求:需要浮动刀盘,刀盘可以随着工件直径(工件目前是椭圆)的变化,始终贴着工件外径,保证倒出来的面是均匀的。请问国内哪家有类似这样的刀盘,可以接受定制。

网友:
刀盘也可以自己做,不过椭圆就不敢上了。你本省就有些问题,工件椭圆固定,你要刀具旋转,莫不是走轮廓,数控控制?还是刀具旋转,工件也旋转方便一下

网友:
沿着外圆变还是内孔变化,材料和接口尺寸,这个叫仿形倒角,只能定制倒角范围,不同的材料用不同的刀片就可以了。若有需要可以加我的QQ735075597,我在广州。

网友:
这个价格很高的

网友:
什么价格

楼主:
我在专利上看到有很多这样的设计,实际生活中没有做这种非标刀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