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油缸的压力计算公式

楼主(2015-12-22):
各位大仙,在知道压力有多大的情况下怎么选油缸(缸径、杆径)。谢谢指教!

楼主:
越简单越好,不需要那种很复杂的推断。

网友A:
压力=压强*受力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压强*受力面积

这么简单就好了。是怎么选油缸。

网友:
看手册吧

网友:
油缸都有厂家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