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阻力大的轴承吗

楼主(2015-12-22):
有没有一种轴承,需要给他一定的力才可以转动;不受力或力不足的的情况下,不会转动;力量的临界点5公斤或10公斤都可以。

请教,谢谢。

网友:
非得要这样的吗,我们这都是加阻尼到轴上,或者用手动刹车调节。

网友:
1. 只有在绝对真空中的磁悬浮轴承才没有摩擦力矩。
2. 对轴承来说,不说摩擦力,而是说摩擦力矩;对应的是启动力矩。

网友:
试试加点高阻力阻尼脂,这种阻尼脂为对粘性要求较高之调校部件、装载机构及慢开门机构的阻滞、缓冲、密封而设计,使部件活动更加平稳、准确。

网友:
加阻力装置,比如磁粉制动器等等。

网友A:
高粘度阻尼脂 编辑
高粘度阻尼脂是由特殊高分子基础油及高纯度稠化剂并添加防锈、防水、耐腐蚀等添加剂经特殊的工艺精制而成,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高阻力阻尼脂,针对阻力要求较大的慢开关机构的阻滞、缓冲、防水密封而设计,使运动部件更加平稳、顺畅、准确的运作。
中文名 高粘度阻尼脂 英文名 High viscosity damping grease 别    称 阻尼脂,阻尼油脂 熔    点 600℃~800℃ 沸    点 1200℃ 密    度 1.0g/cm3 外    观 白色半透明,微黄色 应    用 光学仪器、阻尼器等
目录
1 描述:
2 性能特点:
3 物理/化学数据
4 推荐应用
5 注意事项
6 包装:
描述:编辑
高粘度阻尼脂是由无机稠化剂稠化极高粘度的合成油组成的半透明粘稠油膏。此高阻力油脂专为对粘性要求较高之调校部件、装载机构及慢开门机构的阻滞、缓冲、密封而设计,使部件活动更加平稳、准确。
性能特点:编辑
1.极强的粘附性和阻尼性能,稳定的扭变性能;
2.良好的密封、抗水、抗腐蚀性能,使用寿命长;
3.优异的减振、缓冲性能,容许部件有较大间隙及公差;
4.良好的绝缘性能和耐酸碱性能,与大部分塑胶及金属相容。
物理/化学数据编辑
测试项目(lotime)
测试结果
测试方法
颜色外观
白色半透明膏状
目测
工作锥入度,(25℃),0.1mm
220~250
ASTM D217
扭力值,25℃,gfNaN
90
--
滴点,℃
>260
ASTM D2265
蒸发损失,(120℃,22h),Wt.%
0.5
ASTM D972
腐蚀,(100℃,24h,T2Cu),级
1a
ASTM D4048
使用温度范围,℃
 150
--
备注:上述技术数据为产品检测结果的平均值,可能受生产中有限误差的影响。我们保留修改数据的权利.
推荐应用编辑
适用于阻尼式闭门器、阻尼弹簧减振器、门窗闭门器、橱门缓冲器、门合页、阻尼铰链等阻尼系统的阻滞和缓冲;
适用于CD、DVD等的装载机构、慢开门机构、音响旋钮以及精密仪器调节旋钮等部位的阻尼、缓动及定位。
注意事项编辑
使用前确保涂脂部位干燥清洁;使用和储存时,严防杂质混入;
对于特殊塑胶部件,应在使用前做相容性试验或经制造商认可。

网友(2017-11-23):
引用 网友A:
高粘度阻尼脂 编辑
高粘度阻尼脂是由特殊高分子基础油及高纯度稠化剂并添加防锈、防水、耐腐蚀等添加剂经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