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不能用

楼主(2015-12-22):
大侠帮忙看看,怎么回事,以前SolidWorks simulation 用的好好的,现在怎么是灰色的了,我重装了一下,还是不行,把序列号也换了,各位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请指点迷境。

网友A:
你没去插件管理器中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去插件管理器中看看吗

安装的时候,都勾选了,但是这个里面没有显示,早就看过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那就是没安装,你得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安装,你得重新安装

我已经重装好多遍了,谢谢,不过还是不行。

楼主:
我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在这里标记一下,也算是做个了结,后来人要是有同样问题就不用耗费大量时间了,亲测可用。
谢谢大侠的关注,@寂静天花板
solidWorks simulation是灰色的不能用,重装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主要是因为Microsoft KB3072630这个补丁引起的,去把这个补丁卸载 了:(win7)进入控制面板--卸载程序--查看已安装的更新(左上角)--搜索“KB3072630”(右上角)--找到后,点击右键卸载。之后重新启动电脑。
重启电脑后,在去SolidWorks安装包中点“setup”,启动安装程序后,点击第二个修复(repair),等修复完成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