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异响

楼主(2015-12-22):
我司有台二级减速机维修过后就出现声音异常,也搞不清楚问题出现在那里,维修内容是更换易损件,运行起来温度倒没有太大变化,但声音明显比以前大,请前辈分析一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轴承换了吗?

楼主:
轴承更换了,其他几台减速机也出现这些问题,有台三级的声音更响,温度也算正常,就搞不懂装的时候那里出差错!

网友(2016-01-28):
双级减速机噪音应该不大,三级的就很小很小声音了。噪音大的原因要现场分析的,光说噪音大不好确定故障原因。
: L) @. Y9 f4 {比如说:油脂不够,针齿壳内针肖套数目不对或者针齿壳不同心,轴承,摆线轮和机座间隙过大,偏心松动,还有装配不规范引起的一些问题。& g- O/ Q. _4 g2 @
具体原因可以加我QQ344841957聊,声明一下,我是减速机厂家

网友:
有可能在维修时,齿轴碰撞,产生了磕碰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