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跑外圆

楼主(2015-12-22):
我司有批电机输出轴轴承跑外圆,请前辈们分析一下原因及常用的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2016-03-28):
如果不需要拆卸可以直接用LT812耐高温高强度结构胶将其粘牢

网友(2015-12-24):
使用强力固持胶;或者金属修补剂修补以后再加工达到需要的配合间隙

网友:
公差选用问题?外圈选用过渡配合偏紧

楼主:
不是轴,是电机与轴承外圈变成了过渡配合了

网友:
外圈电焊长肉后,找车床车削加工

网友(2016-05-25):
过渡配合吗?轴承润滑不良,或者轴承有问题

网友:
建议使用索雷部件对应关系的修复方法进行修复,操作简便,使用效果好,可以搜索索雷进入官网进行交流

网友(2017-02-04):
轴承外圈不是应该跟轴承座过盈配合吗

网友:
重新选定轴承公差

网友:
来点图片看看,很有可能公差没选好

网友(2017-07-20):
更好轴承座或电机端盖,经常拆卸换轴承的电机或频繁起停的电机就容易出现轴承跑外圈。

网友:
外圈跑圈,一个是外圈配合间隙大了,一个是该跑圈轴承负载小 是浮动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