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的画法

楼主(2015-12-22):
怎么用Cam Trax画出这两种凸轮,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啊  ?  或者是关于这个插件的教程也可以   ,谢谢了  !

网友A:
一般都用迈迪工具直接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迈迪工具直接生成

迈迪破解注册怎么弄啊,大神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用正版的,其实不贵的。

网友:
用迈迪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以前画凸轮都是用迈迪

网友:
复杂曲面也用方程求解点,否则就用近似画法

网友(点评):
怎么不进社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