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玛勒(mahle)pi3745-15NBR DRG60过滤器的过滤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5-12-23):
哪位大侠知道德国玛勒(mahle)pi3745-15NBR   DRG60过滤器的过滤精度是多少?

网上搜了很长时间搜不到有用的信息,图纸上标的是60um,感觉又不应该是这个数。哪位大侠有样本或者了解这个信息的,还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没错的,给你几个附件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的,给你几个附件自己研究一下

大侠可否将表示过滤精度的页面截图发一下,或者发一下相关数据?因为手头有几分资料,不知和大侠发的资料是否相同,如果一样的话就浪费积分了。再次感谢热心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可否将表示过滤精度的页面截图发一下,或者发一下相关数据?因为手头有几分资料,不知和大侠发的资料 ...

上面是没有精度标注的,因为你在选型材料+精度的时候就已经选了精度,懂我的意思吗?
DRG60代表的就是DGR材料+60um的过滤精度等级,对应的还有DGR10/25/40/100/200/300/500
3.4 Filter material Drg
Surface filters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wire mesh with a very low flow resistance designed in the following weaves: plait, twill and linen. Degree of filtration 10 um, 25 um, 40 um, 60 um, 100 um, 200 um, 300 um and 500 um. For a wire mesh filter element the degree of filtr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largest diameter of a globular particle which would be able to pass the fabric. Wire mesh filter elements are used in hydraulic oil and lubricants filtration as suction or coarse filters, for high viscose fluids as well as safety filters for coolant filtration. Wire mesh elements possess a defined removal size as surface filter and a low dirt holding capacity as depth filter.

如果你选择了其他材料,也有对应精度的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没有精度标注的,因为你在选型材料+精度的时候就已经选了精度,懂我的意思吗?
DRG60代表的就是DG ...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

你好多积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多积分啊……

只要大侠多来社区转转也可以有这么多积分的,😊

网友:
只要大侠多来社区转转也可以有这么多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