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的材料弹性模量大概多少啊?

楼主(2015-12-23):
粉末冶金的材料弹性模量大概多少啊?  铁基粉末。 不是做这个的,强度分析用。谢谢各位了!
原材料和成型之后的弹性模量差别大吗?

网友A:
铁基粉末,这个和很多因素相关
必须是成型后的实体,才有弹性模量一说,粉末没这个概念
首先,是你的粉末的配比,
其次,是你的压制压力,
然后,是你的烧结条件
单纯问一个铁基粉末的弹性模量,谁能给你说得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基粉末,这个和很多因素相关
必须是成型后的实体,才有弹性模量一说,粉末没这个概念
首先,是你的粉末 ...

谢谢您的回复

我想知道个大概的弹性模量的值,范围都成,然后我取个中间值。

不然没有参数, 现在我直接用的是钢铁的弹性模量, 怕这样取的有点大

网友:
大概的值应该是成形体相对密度与E的乘积。

网友B:
不可以查材料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查材料标准吗?

没有标准啊!哪里能找到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