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外盒上的这种水溅一样的痕迹属于什么常见问题?

楼主(2015-12-23):
属于什么在专业属于

楼主:
专业术语

楼主: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水印,原料烘干不充分含水率高

网友:
银纹,可以到网上查找解决原因,未烘干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网友:
原因很多,出现这问题如果之前没有出现这问题,你看看你们烘烤时间和温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