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双曲面齿轮的旋转方向

楼主(2015-12-23):
如果准双曲面齿轮 改变主动/从动关系,改变旋转方向,但是大小轮的工作面不变。这样一来,两个齿轮的受力情况是否会变化?对齿轮副的使用会不会产生影响,比如寿命、噪声等?

比如说:
如图中所示,正常情况下,大轮是主动齿轮,大轮按照图中的黑色箭头旋转,那么:大轮的受力面是大轮凹面,小轮的受力面是小轮凸面。
现在假设小轮变成主动齿轮,小轮逆时针旋转(从红色箭头看过去),那么,小轮的受力面还是小轮凸面,大轮的受力面还是大轮凹面。 但是现在大轮的旋转方向变成与图中黑色箭头反向了。
请问这样两种不同的工作情况,两个齿轮的受力情况是一样的吗?对齿轮副的寿命、噪声等,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A:
看了好久,没人出手呀
我觉得,没什么不同,手册书籍也没有相关的叙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好久,没人出手呀
我觉得,没什么不同,手册书籍也没有相关的叙述

我也想了很久,齿轮的三向力应该是不变的,不过其他的各种参数会不会变,我想不出来

网友C:
我也在看这个,看了一天了,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看这个,看了一天了,没搞明白

有没有想到什么办法可以分析一下这两种情况

网友D:
看下这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这段

这个图里面说的两种情况,“主动轮的凹面与从动轮的凸面啮合”、“主动轮的凸面与从动轮的凹面啮合”,这说的两种情况下主动轮都是同一个齿轮吧? 比如说主动轮都是指大轮,那么这两句话可以这么说 “大轮的凹面与小轮的凸面啮合”、“大轮的凸面与小轮的凹面啮合”。

现在我在纠结的是,第一种情况下主动轮是大轮,第二种情况下主动轮是小轮。

网友D: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你是要选哪个作主动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图里面说的两种情况,“主动轮的凹面与从动轮的凸面啮合”、“主动轮的凸面与从动轮的凹面啮合”,这 ...

你假定了是同一个齿轮,那就是齿轮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你是要选哪个作主动轮?

现在我是分析一下这两种情况看看,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设计应用。
就是说假如选了大轮做主动轮,和假如选轮小轮做主动轮,那么这对齿轮副在这两种假设情况下工作,是不是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假定了是同一个齿轮,那就是齿轮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

是的,我假定是同一个齿轮的情况下,旋转方向是相反的。

简单的说,如果考虑轴向力的话,你发的图片里面的两种情况下,轴向力会反向。  我发的贴子里面的两种情况下,轴向力是同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是分析一下这两种情况看看,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设计应用。
就是说假如选了大轮做主动轮,和假如选轮 ...

你假设的情况是开头说的吗,那两种情况不一样,力的方向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假设的情况是开头说的吗,那两种情况不一样,力的方向是相反的。

我贴子开头说的那两种情况,轴向力的方向是没有相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贴子开头说的那两种情况,轴向力的方向是没有相反的。

第一种情况,“大轮是主动齿轮,大轮按照图中的黑色箭头旋转,那么:大轮的受力面是大轮凹面,小轮的受力面是小轮凸面。”
就是主动轮的凹面与从动轮的凸面相啮合,两齿轮承受的轴向力指向各自的大端。

第二种情况,“假设小轮变成主动齿轮,小轮逆时针旋转(从红色箭头看过去),那么,小轮的受力面还是小轮凸面,大轮的受力面还是大轮凹面。”
就是主动轮的凹面与从动轮的凸面相啮合,轴向力指向各自的小端。

网友E:
楼主,你好:
      首先为你的逆向思维点个赞!!
      对所提问题,个人看法如下,请指正:
     1、对零件的寿命:该两种情形下的零件的应力是相同的,则两种情形下的零件寿命理论也相同;
     2、噪声问题(建请找设备验证):
          1)斜齿锥齿轮的传动相对直齿锥齿轮,传动更为平稳,噪声也相对较小(这句是废话了)
          2)相对来讲,相同的减速机构比增速机构的传动要平稳,噪声也相对较小。
     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情况,“大轮是主动齿轮,大轮按照图中的黑色箭头旋转,那么:大轮的受力面是大轮凹面,小轮的受力 ...

我帖子开头的那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大轮的轴向力指向其大端,小轮的轴向力指向其小端。

第二种情况,大轮的轴向力指向其大端,小轮的轴向力指向其小端。

这两种情况的轴向力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首先为你的逆向思维点个赞!!
      对所提问题,个人看法如下,请指正:

谢谢,你提到了一个是增速机构,一个是减速机构,这个确实是值得考虑的一方面。

网友C:
如果准双曲面齿轮 改变主动/从动关系,改变旋转方向,但是大小轮的工作面不变。这样一来,两个齿轮的受力情况是否会变化?对齿轮副的使用会不会产生影响,比如寿命、噪声等?

按照你的假设反过来是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准双曲面齿轮 改变主动/从动关系,改变旋转方向,但是大小轮的工作面不变。这样一来,两个齿轮的受力情 ...

是经过什么分析之后,得出来的结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经过什么分析之后,得出来的结果吗?

是的,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可以交流一下分析方法,一起讨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