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材料50Mn2,热处理麻烦,那种材料性能和它一致?

楼主(2015-12-23):
公司需要加工一批滚轮,滚轮材料50Mn2,热处理麻烦,容易开裂,那种材料性能和它一致,力学性能和耐磨性差不多呢?
请教各位大侠

补充内容 (2015-12-23 16:11):
补充下,8个φ365大的滚轮,上面压重150T左右,要求高强度受力,耐磨

补充内容 (2015-12-23 16:13):
安装在轨道钢上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参数,如果要保持韧性,同时有要高耐磨,用普通的50钢调质后,再渗碳或表面高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参数,如果要保持韧性,同时有要高耐磨,用普通的50钢调质后,再渗碳或表面高频试试。

补充下,8个φ365大的滚轮,安装在轨道钢上面,压重150T左右,要求高强度受力,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参数,如果要保持韧性,同时有要高耐磨,用普通的50钢调质后,再渗碳或表面高频试试。

谢谢!
补充下,8个φ365大的滚轮,安装在轨道钢上面,压重150T左右,要求高强度受力,耐磨;50钢受力状态够不?我没有查到呢

网友:
跟铁道部打交道的?你们的轮子的材料是有合同的还是图纸上过来的?这个得明天再计算着玩了。
不过你这个工况,估计材料都是按性能和价格一齐考虑得出来的,替换的结果很可能是材料价格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