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

楼主(2015-12-23):
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同步了速度慢!怎么回事

网友:
公式:流量=截面积X流速;气缸已经确定,那只有增加流量,才能提高速度

网友:
速度慢就是气不够呗

网友A:
同步的问题,较复杂
单纯靠气缸自身,很难
一般会加一些同步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流量不够大,选大点的。

已经选的最大了!还是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的问题,较复杂
单纯靠气缸自身,很难
一般会加一些同步机构

没使过啊

网友(点评):
学呀。论坛里也有相关的资料,讨论。翻翻,搜搜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使过啊

好的

网友:
气缸接气是不是用的有调速阀的气嘴啊?如果是有调速阀,那基本上气流是大小不一样的,很难调准确的,气流不一样速度自然不一样。

网友:
电磁阀流量不够,选大号一点的

网友:
电磁阀大小   供气压力  气管粗细  调速阀大小   工期距离  剩下的你懂得

网友:
楼上的说得够详细了,基本就这些,逐一排查吧。

网友:
气缸的缸径有多大的?问题是电磁阀的小了。你用的几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使过啊

加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