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求助

楼主(2015-12-23):
孔为M5。
可以这样做吗?
或者焊接打磨后打孔攻丝。
或者换个位置。

网友A:
要攻丝的地方为什么要弄个间隙啊   不要那个间隙直接打孔攻丝 也不影响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攻丝的地方为什么要弄个间隙啊   不要那个间隙直接打孔攻丝 也不影响折弯

不用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后打磨平整,再钻孔攻丝,焊接的地方强度很大,钻攻都比较困难。建议折弯后钻孔,电焊螺母。

这方法稳当

网友C:
首先看看能不能从结构上修改,让焊道和螺孔避开,若不行,建议采用打孔焊接螺母的方式!板厚不够你攻丝才能有几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能不能从结构上修改,让焊道和螺孔避开,若不行,建议采用打孔焊接螺母的方式!板厚不够你攻丝才能 ...

2个厚搭得住吗?

网友D:
直接焊螺母

网友:
孔的位置保持不变,更改拼接角的方式,使孔避开拼接缝

网友:
更改拼角方式,避开孔

网友E:
换一个折边方式,不一定要45度角的方向展开嘛!

网友F: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打孔?如果非要在那个地方,把钣金翻边改为直接整块翻边;像纸盒那样的

网友G:
焊完,抛光,在钻孔 ,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焊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完,抛光,在钻孔 ,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打孔?如果非要在那个地方,把钣金翻边改为直接整块翻边;像纸盒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折边方式,不一定要45度角的方向展开嘛!

网友:
螺纹孔还是要避开缝,点一个焊接螺母最方便了

网友:
焊接后钻孔没有问题,但是薄板攻丝有问题,必须焊一个螺母。

网友:
换个位置。这个角不好做M6的孔。

网友:
可以改成这种方式

看起来是要焊接?焊缝的地方开孔还要攻丝,明显不靠谱。

网友(2016-03-05):
既然焊,没必要这样的缝

网友:
我说两种方法(直接攻丝的情况下)
1.改变切角方式,如21#所说
2.不改变切角,可以先冲个小孔(ø2-ø3),焊接打磨后扩孔攻丝,这样位置会比较精准

网友:
咱也学习一下

网友:
孔中间那个缝隙可以去掉做成一块板吗?那样好加工一些,攻丝也比较好攻丝,也不影响折弯

网友(2018-01-01):
引用 楼主:
2个厚搭得住吗?

至少3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