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焊缝过大用机器人焊接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23):
我公司使用福尼斯CMT焊机,1.2的5356国产焊线,材料主要以铝合金为主,上一道工序生产的配件经常出现不标准,焊缝过大现象。现分享下我的解决方法,键盘侠勿喷,大神们有好的方法跟帖互相学习,谢谢!

第一步编程,固定件我们设定a点,配件设定b点,编程起点从a点开始结束与b点,a点设定movj,b点设定movl,第二步电流设置,我公司焊的材料厚度,铝合金管12mm,壁厚3mm,起始电流我设置在5.0  焊接电流3.5 收弧电流9.0,收弧电流里面有个停留时间一定要设置下。这样就能很好解决焊缝过大的问题。简单说下我的想法,起始电流只要点住a,焊接电流低的原因是不让焊线融下去,收弧电流大刚好把前面没有融化的地方融化了。因为用手机发贴没办法上传图片。

文化水平有限,表达不好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A:
不错啊!
机器人焊接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您公司这么早就上手机器人焊接了,羡慕中!
您用机器人焊接后,比以前手工焊接的优势明显不!

网友:
我们也上了焊接机械手,又快又好

网友:
焊接效率高、合格率高,将来的大趋势啊

网友B:
机器人焊接是潮流,有些地方是不是仍然需要手工补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焊接是潮流,有些地方是不是仍然需要手工补焊下?

用机器人把整体焊出来,人工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机器人焊接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您公司这么早就上手机器人焊接了,羡慕中!
您用机器人焊接后, ...

公司产品主要代加工出口的,要求质量很高,用机器人点焊好,在用人工补焊,效率明显高多了,很少出现变形现象

网友C:
重点还是将管子尺子保证,用自动化一次焊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机器人把整体焊出来,人工补焊

趋势是用带视觉系统的机器人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趋势是用带视觉系统的机器人补焊,

我公司焊接产品每个焊道都要焊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还是将管子尺子保证,用自动化一次焊完了

员工用冲床打出来的配件,很难保证100%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趋势是用带视觉系统的机器人补焊,

请教下, 视觉系统做焊缝跟踪,能到什么水平,有实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员工用冲床打出来的配件,很难保证100%一样

冲床打出来的,一致性已经很高了。

网友:
大趋势 我们公司十几台

网友(点评):
请问公司大名?拜读下

网友:
机器人焊效率较高

网友:
见识下您公司的机器人长啥样,谢谢!!

网友:
很不错,学到东西了,谢

网友E:
有说焊的好的,有说焊的差的
焊的好的是因为上步工序有保证,夹具、坯料精度高
焊的差的多是因为板料都是气割人工下料,锯齿形,误差大,让机器人怎么焊。
说的不对的请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说焊的好的,有说焊的差的
焊的好的是因为上步工序有保证,夹具、坯料精度高
焊的差的多是因为板料都是 ...

您是说楼主焊的作品还是您公司的产品遇到这种状况?

网友:
机器人好像越来越多了,核心技术掌握多少?

网友:
未来的大趋势!

网友(2016-06-01):
引用 楼主:
公司产品主要代加工出口的,要求质量很高,用机器人点焊好,在用人工补焊,效率明显高多了,很少出现变形 ...

您公司是代加工什么产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焊接是潮流,有些地方是不是仍然需要手工补焊下?

有的缺陷还是得 手工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的缺陷还是得 手工补

是对的,机器人根据设定好的程序焊接,我想一些边角的地方,或者连接的地方还是要工作人员手工补焊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对的,机器人根据设定好的程序焊接,我想一些边角的地方,或者连接的地方还是要工作人员手工补焊才更好 ...

有的地方机器焊不到,还是得手工来焊。我们以前的厂就有机械臂

网友:
能接触机器人焊接,羡慕

网友(2016-07-11):
产品种类多,数量少的时候是人伺候机器人。
焊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