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衬垫焊接符号,SW里没有,怎么解决

楼主(2015-12-23):
请假下,如图焊接符号怎么标,SW  工程图里焊接符号里没有这一种啊,   但是这种带垫片焊接接头又常用的到,    请假下各位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块,保存好,要用的时候在插入-注解-块,里面添加到图纸里就行了吧。

网友:
确定你看到的东西不是过时的,被废止的
还有solidworks不可能,也不必要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还要销售增殖商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块,保存好,要用的时候在插入-注解-块,里面添加到图纸里就行了吧。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块的引线不能插入新的分支和添加转折点

网友A:
新的分支自己在注解里加吧,转折点倒是可以弄的,添加块的时候,左边可以选择箭头样式的,可以选可以转折的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分支自己在注解里加吧,转折点倒是可以弄的,添加块的时候,左边可以选择箭头样式的,可以选可以转折的 ...

转折真不可以

网友A:
哪里不可以啊。。。明明可以,还真的不可以。。。这是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不可以啊。。。明明可以,还真的不可以。。。这是煮的?

你好     块引线只有上面这两种形式,     如图最下边的这种弄不出来的

网友:
那玩意叫多转折引线吧,一般我这转折都是用上面那种基本就可以了。可能我理解上有点问题,sro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