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机构,在装配时总出问题,想改进,大家有什么意见?

楼主(2015-12-23):
          图片中,从上向下依次是两个光杆和一个传动杆,传动杆有个扁平面用以传动,光杆两端固定的牌坊孔上上是通孔,没有台阶,而且传动杆两侧都有轴承,只上图上未表示出来。机构中三杆在装配时总出问题,不好调。那怎么解决三个杆不同心问题呢?
           我想改下结构,有没有好的机构改造建议?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想要的是3杆平行吧,你两端的连接板上有定位台阶吗?如果有,深多少?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是通孔,没有台阶

网友B:
传动杆两端用带座球轴承吧

网友(点评):
是个好办法

网友C:
你那两根光杆直接透过两边牌坊问题就不大了。
还有就是你两片牌坊必须叠在一起成对加工,按我说的就差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是3杆平行吧,你两端的连接板上有定位台阶吗?如果有,深多少?

光杆两端固定的牌坊孔上上是通孔,没有台阶,而且传动杆两侧都有轴承,只上图上未表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杆两端用带座球轴承吧

而且传动杆两侧都有轴承,只上图上未表示出来。光杆两端固定的牌坊孔上是通孔,没有台阶,

网友(点评):
正解,两杆平行就可以,传动杆让它浮动点

网友(点评):
楼下的说的比较清楚明白。。。。。。

网友D:
设计要找好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要找好基准

这个基准方面应该不会出现问题,是干机械10来年的老师傅绘制的,我只是让我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两根光杆直接透过两边牌坊问题就不大了。
还有就是你两片牌坊必须叠在一起成对加工,按我说的就差不了 ...

你好,两个牌坊的外形尺寸不一样,一个高39,一个高45,怎么成对加工?

网友(点评):
打工艺孔

网友:
1、两光杆要平行。
2、传动母要游动。

网友:
定位尺寸不对造成的,需分析你的图纸才能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传动杆两侧都有轴承,只上图上未表示出来。光杆两端固定的牌坊孔上有台阶,台阶深3mm,

有两光杆定位,让传动的只起到传动就行了,其他的自由度全放掉。

网友:
在加工精度达到的前提下,就看装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光杆定位,让传动的只起到传动就行了,其他的自由度全放掉。

照目前结构看光杆是固定了起定位,那怎么让传动轴只起到传动作用呢?传动轴两侧是用轴承支撑的,怎么改?

网友(点评):
用调心的轴承,或者卖标准的带座轴承

网友:
要么靠加工保证三孔中心距,三孔到底面高度,要么靠单装配调整,

网友E:
我一条线20几根这种轴都是靠带球轴承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条线20几根这种轴都是靠带球轴承来搞定的

带球轴承?我怎么没搜到?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球轴承?我怎么没搜到?能说的详细点吗?

名字打错了,应该是这种:带座轴承-菱形法兰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条线20几根这种轴都是靠带球轴承来搞定的

我一台设备也是类型的,传动轴是丝杠,现在还放在车间,没人愿意去装配了,动件滑不动,两端也都是带座球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目前结构看光杆是固定了起定位,那怎么让传动轴只起到传动作用呢?传动轴两侧是用轴承支撑的,怎么改? ...

其实就是逍遥大侠的那两点
1,光杆平行——可用加工保证两孔的平行度;也可一条固定另一条可调——对一对孔提出形位公差要求,装配时调整另一条轴的位置,使传动顺畅。
2,螺母浮动——是要释放掉自由度,本身两光杆已经使整个构件只剩下一个自由度了,螺母若再固定在构件上要增加很多由于加工误差产生的约束——如:螺母固定端面与定位轴的垂直度不行——卡,传动螺纹与定位孔的同心度不行——卡,传动轴与另两个导向轴的平行度与位置公差不行——卡;另外传动杆两端的轴承位于传动螺纹的同心度不行——卡。。。。要做到都行,要多精密的加工
个人愚见:自由度的收放是结构的精华所在,所有的运动离不开自由度,所有的固定也离不开自由度,过了就不顺畅。

网友:
看着楼主所述的部件,跟我以前做的机构有点类似,忍不住说两句
首先,确定两侧牌坊板定位于中间的连接板装配基准一定要和我们的牌坊侧板加工定位基准一致
其次,强烈推荐成组加工,用辅助工装,辅装装配相近于中间连接板,不过尺寸紧凑利于三孔同装加工,当然觉得两个不同尺寸的侧板难以成组加工,不能同时加工,请分辨两牌坊侧板上的三个孔的位置公差进行分组装配,例如孔距正差的在一起,负差的在一起;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让步装配,一是上面有人提出两侧加轴承座活动装配,另外一个是假若三个孔均尺寸位置好的前提下(权且真的是多年老师傅),先装三根轴,再来锁定牌坊板与两板间的平板用螺钉固定,最后将两牌坊板与中间连接板敲上定位销。
当然还有些土法子,就不再赘述

网友:
轴两侧用座不行吗?高低还能用垫片,左右还有螺丝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