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是铝合金的角接触转盘轴承,大家看看怎么加工。

楼主(2015-12-23):
转盘轴承的材质一般是42CrMo,但是客户要求是铝合金,内外圈只有50多个米,怎么上车床干呀?

网友A:
这个图很好,长见识了
请教,下边是个内齿轮?
右侧是滚珠装入位置?
外圆的是什么?密封件?
42CrMo真的可以做轴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很好,长见识了
请教,下边是个内齿轮?
右侧是滚珠装入位置?

回转支承是轴承的一种,42CrMo常用来做回转支承,当然滚道面要淬火。

网友B:
1. 回转支承确实可以用铝合金制造,当然也确实少见。
2. “内外圈只有50多个米”,LZ笔误了吧。

网友(点评):
有标准的铝合金材质的轴承买吗?

网友:
@hc2003
1.“标准的铝合金材质”?能否再解释下。
2. 我知道罗特爱德生产过铝合金的轻型回转支承。

网友(点评):
就是大厂家生产的 标准轴承,材料是铝合金的; 罗特爱德 是哪个国家的厂子?

网友:
@hc2003
Rothe Erde是德国的公司,现在ThyssenKrupp集团旗下。
回转支承做得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回转支承确实可以用铝合金制造,当然也确实少见。
2. “内外圈只有50多个米”,LZ笔误了吧。

第二个问题,内外圈只有50多个米,意思是单边的厚度有50多个毫米,我们这块儿给毫米都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很好,长见识了
请教,下边是个内齿轮?
右侧是滚珠装入位置?

1、这是个转盘轴承,内圈带齿;
2、对,是填球空;
3、是密封圈;
4、转盘轴承所用的材质大部分都是42CrMo,也有用50Mn的。

网友A:
打算用哪一种铝合金?
难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用哪一种铝合金?
难点在哪里?

1、AlZn4Mg2(7019);
2、内外圈太薄了,另外铝合金太软了,不易装夹,加工时也极易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1、AlZn4Mg2(7019);
2、内外圈太薄了,另外铝合金太软了,不易装夹,加工时也极易变形。

装夹变形的问题,钢件也有,肯定有相应的工装,减少变形

这个材料的强度,是不是硬度应该和普通钢件差不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内外圈只有50多个米,意思是单边的厚度有50多个毫米,我们这块儿给毫米都叫米。

这个,那你们怎么叫“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内外圈只有50多个米,意思是单边的厚度有50多个毫米,我们这块儿给毫米都叫米。

50多个米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