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功率曲线图,使用条件变化了,怎么换算

楼主(2015-12-23):
标准的链传动功率曲线图是在标准的条件下测定的,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使用条件变化了,怎样往标准条件上换算呢,哪位老师给讲解一下。

网友:
长知识了  以前看见这图 还没细看 吓了一跳

网友A:
使用条件变化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条件变化了是什么意思?

这个图绘制是在特定的链条,特定的条件下测得的数据,我们在用的时候不能完全跟实验条件一样,比如链条型号,链条长度,链轮直径大小等等跟实验下用的链条是不一样的,怎么样用这个图呢?

网友(2016-03-08):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绘制是在特定的链条,特定的条件下测得的数据,我们在用的时候不能完全跟实验条件一样,比如链条型 ...

转速肯定是你需要知道的,额定功率是你求出来的,通过这两个条件就能求出链条号。